怎么把编码器脉冲读上来

楼主(2008-12-25):
我用的是增量型编码器,我只用A相来测长度,请问如何用CPU224 PLC来读它的脉冲

网友A:
你用的是西门子的吗?

我用的是三菱的,从C235开始到C245都是单相单计数,C246到C250为单相双计数,C251到C255为双相双计数。都是高速计数,一下就读出来了。

我没用过西门子的PLC,不过他也应该有这个功能,你查一下高速计数看看能不能找到。PLC都是大差不差的,会有的。

找到之后,根据你的接线方式读取相应的计数器。

楼主: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PLC,编码器是OMRON的

网友B:
请参看下图中的寄存器

网友C:
编码器A、B接PLC双相正交计数口,在寄存器里读数,编程就ok了。

网友D:
增量型的应该很简单

按照例程来做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开了贴就跑了,i

网友E:
楼主开了贴就跑了,不厚道啊

楼主:
现在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咯!还得请大家帮忙。

楼主:
我使用的是S7224 PLC,想使用增量型编码器,1000P/R,现定义为HSC0模式是0,我是根据编码器测长度,中断条件为当前值等于预置值,我要用三个中断程序,而且每个预置值都是用文本显示器写值下去的,我程序含义是单电机运转检测走了一定长度,我就要中断下,执行另一个动作,在一个循环中要使用三个中断,但每次调试时都只执行了一个中断,下面两个就执行不了,更不要循环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呢?

比方是我走了150MM,要停电机,执行下一个操作,而后在要求编码器计数内部复位,在计数走145MM,要求中断执行另一个动作,同时电机不停,计数方向不变,单计数到600MM时,执行中断,在执行另一个动作,而后程序要循环。

网友F(2009-03-18):
计数复位以后,你的预置值应该也要相应的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