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选型

楼主(2008-12-25):
直径0.7m的滚轮(绕线),以10m/s的速度,拉动80公斤的重物。因该选用多大功率和扭矩以及转速的伺服电机。减速器转速比是多少?

楼主:
1500转电机需要多少功率和扭矩?3000转电机需要多大功率和扭矩?

网友A:
什么方向拉动?上下还是水平?

楼主:
上下方向拉动

网友B:
以下是恒速情况,未考虑加速:

转矩:80*9.8*0.7/2=280NM

转速:10*60/2/3.14=95RPM;

功率:80*9.8*10=8KW

以上计算建议留20%余量;另,未考虑加速

楼主:
在转速1500RPM 和3000RPM的前提下

网友B:
若考虑减速箱效率75%,余量20%冗余的话

电机额定1500RPM 的转矩:280/15*1.2/0.75=29.87NM(I=15:1)

电机额定3000RPM的转矩:280/30*1.2/0.75=14.95NM(I=30:1)

网友A:
转速:10*60/2/3.14=95RPM;

这转速算的咋和直径无关了呢?是不是再除个0.35比较好?比如273RPM怎么样?

楼主:
相当感谢!!!相当感谢!!!

网友C:
你的10m/s是你的最高工作速度吗,把你的速度范围给一下,这和你选电机关系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