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面板显示8888

楼主(2008-12-25):
这是一台4M系列的AB变频``````由以接错线烧模块的`````现在面板出现8888!!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位高手来帮帮小弟的忙~~~

网友A:
没有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如果接错线烧模块了,那肯定会有,电压不正常吗?

如果是修好后显示8888,一、变频器的CPU板没在正常供电源,二、连接线松动,三、CPU板坏。

网友B:
比较同意楼上说法。

4M是上进下出变频器,能接错线还真不容易。控制板坏的机率比较大些。

网友C(2009-02-04):
因該是模組燒毀 產生不明的故障訊號吧

樓主後送換一台新的吧!

网友D(2010-10-14):
還有可能是晶振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