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毕业设计课题或者想法,要有点难度深度的.

楼主(2008-12-25):
我是大四学生

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

想找个有点难度,有点深度的毕业设计课题

我的指导老师给了几个都是 电磁学相关的课题.

但我不喜欢电磁学.我想用PLC  做个课题```

希望各位大狭给 些好的想法或者课题 或者思路```

不胜感激!!!

或者有什么好材料可以发我的邮箱: c-_-c@qq.com

楼主:
怎么就没人给个想法``

网友A(2009-04-27):
QQ:383110715

我可以做

网友A(2010-03-14):
《代做毕业设计》
专业范围: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毕业设计(PLC、组态、电子、等)。
设计内容:
1. 硬件图纸(CAD绘制、可以图片形式读取)
2. PLC程序(三菱、西门子、欧姆龙、等)
3. 组态程序(组态王、昆仑通态MCGS、力控、等)
4. 论文
@@@@@所有内容根据个人要求定做、周期2-5天即可@@@@@@
联系方式:
电话:15941586496
QQ:383110715/798399980(注:毕业设计、不在线时电话联系)
Email:zhou_jinfei@163.com
课题:(例)
1. PLC物料自动分检控制系统设计
2. 四层电梯PLC控制 毕业论文
3. 欧姆龙PLC控制交通灯系统毕业设计
4. 四层电梯三菱PLC控制毕业设计
5. 全自动洗衣机PLC设计毕业论文
6. PLC在配料生产线上的应用毕业设计
7. 工业洗衣机的PLC控制毕业设计
8. 世纪星组态 PLC控制自动配料系统毕业论文
9. 双恒压无塔供水的PLC电气控制毕业设计
10. 变频调速恒压供水系统 变频器plc毕业设计
11. 基于PLC的电机故障诊断系统设计
12. PLC电梯控制毕业设计
13. 基于PLC中断技术的集选电梯控制系统的实现毕业设计
14. 三菱PLC在五层电梯控制中的应用毕业设计

例:PLC物料自动分检控制系统设计(部分)
http://haozjf.blog.163.com/blog/static/3559070920102140195529/?followBlog

网友A(2012-02-12):
==============================================
QQ:383110715 电话:15941586496(周)
==============================================
定做范围:
==============================================
由PLC、组态软件、HMI人机界面、变频器、伺服系统、单片机、Visual Basic等科目构成的课题详细如下。

1.PLC应用相关课题:PLC的最常应用就是逻辑运算,以及网络等应用。(PLC品牌不限,如西门子S7-200系列、S7-300系列、S7-400系列、三菱FX2n系列、欧姆龙CPM1A 2A系列等)

2.组态软件关课题:该类课题,组态软件为上位机系统,下位机由PLC,板卡等。例如由组态和PLC构成数据监控系统等典型应用。(组态软件类常用的例如 亚控科技的Kingview<组态王>、昆仑通态的MCGS、三维力控的ForceControl 等 视图中心WINCC)

3.HMI人机界面相关课题:该类课题一般应用于小系统中,典型应用和PLC配合应用。人机界常见的有嵌入式系统(西门子WinCC Fexible、MCGS)、普通触摸屏(台湾台达的DOP系列、Eview的MT系列)、文本显示(西门子的TD200等)这几大类。

4.变频器相关课题:该类课题一般应用于供水系统,风机系统,等电机调速应用。(变频器品牌很多如 ABB 西门子 三菱等等)

5.伺服系统相关课题:伺服系统多数指交流伺服驱动系统,系统分为驱动器和伺服电机两块,一般应用于高精度定位系统,多数应用于位置控制等。

6.单片机相关课题:C51系列,C8051F系列,AVR系列等应用范围不限,编程语言以汇编或者C形式,以KEIL为开发平台以Proteus为仿真平台,PROTEL绘图及PCB电路板制作。

7.VB软件相关课题:VB软件类这里只对电气自动化方向应用,典型例如,用VB编写上位机与PLC或单片机等下位机通讯,采集数据及控制等。
==============================================
联系方式:
==============================================
联系人:周先生
电 话:15941586496
Q Q:383110715(网名二极管)
==============================================

网友B:
你可以做一个恒压供水 的系统设计论文,正常只有一台泵运行, 3台泵, 轮换运行方案; 典型的案例!

网友A(2013-02-04):
代做PLC毕业设计|定做毕业设计|PLC毕业设计|单片机毕业设计|组态王|AT89S51|C51|PROTEL99SE|MCGS|WINCC|S7200|S7300|S7400|FX2N|CPM1A|HMI|FEXIBLE|KINGVIEW|ForceControl|变频器|触摸屏|伺服

1.PLC应用相关课题:PLC的最常应用就是逻辑运算,以及网络等应用。(PLC品牌不限,如西门子S7-200系列、S7-300系列、S7-400系列、三菱FX2n系列、欧姆龙CPM1A 2A系列等)

2.组态软件关课题:该类课题,组态软件为上位机系统,下位机由PLC,板卡等。例如由组态和PLC构成数据监控系统等典型应用。(组态软件类常用的例如 亚控科技的Kingview<组态王>、昆仑通态的MCGS、三维力控的ForceControl 等 视图中心WINCC)

3.HMI人机界面相关课题:该类课题一般应用于小系统中,典型应用和PLC配合应用。人机界常见的有嵌入式系统(西门子WinCC Fexible、MCGS)、普通触摸屏(台湾台达的DOP系列、Eview的MT系列)、文本显示(西门子的TD200等)这几大类。

4.变频器相关课题:该类课题一般应用于供水系统,风机系统,等电机调速应用。(变频器品牌很多如 ABB 西门子 三菱等等)

5.伺服系统相关课题:伺服系统多数指交流伺服驱动系统,系统分为驱动器和伺服电机两块,一般应用于高精度定位系统,多数应用于位置控制等。

6.单片机相关课题:C51系列、C8051F系列、AVR系列、ARM Cortex-M3内核、等应用范围不限,编程语言以汇编或者C形式,以KEIL为开发平台以Proteus为仿真平台,PROTEL绘图及PCB电路板制作。

7.软件相关课题:软件类这里只对电气自动化方向应用,典型例如,用Visual Basic/Visual C++编写上位机与PLC或单片机等下位机通讯,采集数据及控制等。

电 话:15941586496

Q Q:383110715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网友C(2018-04-15):
好难啊。。。。。刚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