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求助

楼主(2008-12-25):
有一台普传pi168系列45kw的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一运行就报oc,是何原因,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普传没修过,国产其他的修过不少,如果模块好的那就是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B:
建议检查模块和驱动电路

网友C(2009-02-14):
同意韩杰的!建议检查模块和驱动电路 !

网友D:
建议检查驱动部分,或者将参数调整

网友E:
你是那里的

我这里可以帮你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