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8-12-25):
能否用电脑直接控制变频器?若可以,用什么方式???

网友A:
没用过,是乎可以用组态软件控制的

网友B:
可以的,比如我们的快丝机,就是通过电脑控制的,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工业总线的方式连接。

网友C:
没用过,是乎可以用组态软件控制的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D:
电脑控制:主要通过232/485方式控制,

看变频器支持什么对话协议,MODBUS或自由对话协议,

不复杂!

网友E:
modbus ,USS等都行,用VB很简单,我做过用VB+RS485卡+USS控制四台6RA70.及MM440.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F:
没有用过,用组态软件可以

网友G:
通信线怎么搞啊...

网友H:
什么变频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