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23B塔机改造方案(讨论)

楼主(2008-12-25):
波坦F0/23B自升式塔式起重机是引进、消化、吸收国外技术生产制造的上回转自升式塔式起重机。工作幅度:50m。额定最大起重量:10t(14.5米内)。额定最大幅度起重量:2.3t(50米处)。
1、改造目的:
该塔机在国产系列塔吊中在算得上性能比较好的机型,通过本次改造,提高了控制可靠性和运行稳定性。实现了平稳(软)调速,具有提速快和调速范围宽、安装管理方便、等优点。降低故障率,减少维修。使其更大的发挥工作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2、原机结构:
原机电控系统采用48v电压控制。主卷扬机采用两台55kw绕线转子电机,通过齿轮机械变速实现双电机多速驱动。低速时(1档、2档)下电机驱动,上电机制动。中速(3、4档),下电机驱动,上电机开路,同时逐级延迟切除下电机转子串联电阻。高速(5档)上电机驱动,下电机开路。也逐级延迟切除上电机转子串联电阻。
回转机构采用OMD无极调速系统。变幅机构采用同轴双电机驱动。卷筒外是低速电机,卷筒内是双速变级调速电机,实现三级定速运行。行走机构由4个主动台车组成。4个带双作用盘式制动器的双速电机驱动。
各种安全装置齐全,力矩限制器,最大工作载荷及速度限制器、起升高度限制器、回转限制器、变幅限位器等。
3、改造方案:
控制系统主要采用1台PLC和4台变频器构成。为了提高控制可靠性,PLC与变频器的启、停采用端子控制,变频器运行频率采用通信控制。行程限位采用旋转编码器。重量限位采用压力变送器。行走台车限位采用红外光电接近开关配合轨道安全尺实现。操作室联动台加装清“0”按钮和“限位解除低速运行”按钮。定期对旋转编码器对应计数器清“0”,提高行程控制可靠性。
利用组态软件开发管理软件,设定初装塔机运行参数,能随时监控塔机运行工况和修改管理资料、完善用户的特殊要求。以配方形式,实现多台塔机统一管理。
主卷扬机改造:拆除高速电机连线及转子碳刷,保留电磁制动器。变频器直接驱动低速电机运行,变频器的最大频率可略高一点。这样可以获得较大的启动转矩及高速运行要求。为了避免坠钩,制动器由变频器状态输出端子控制。拆除原机电阻箱,安装变频器制动单元电阻器。拆除主卷扬机控制箱,根据变频器安装要求制作组装主控制箱。箱内包括主机变频器、系统总启动回路、主机制动回路及其所有接口、端子。制作支架安装主机旋转编码器(高度限位器)。…… 配线。
回转机构改造:改造OMD无极调速机构。拆除碳刷,保留制动器。锁定调速器两级转子,使电机转矩输出通过皮带能直接传入减速机。拆除操作室控制箱内OMD调速拖动电器,安装回转机构变频器,回复风标制动系统功能。改造联动台,使其回转控制电位器直接控制回转变频器频率。箱内加装PLC及相应模块。…… 配线。
变幅机构改造:拆除钢丝绳卷筒内电机定子绕组(中、高速电机)。保留低速电机和制动机构。小车变频器直接驱动低速电机运行。拆除小车拖动电器,安装变频器。注意:原机小车制动采用直流48v启动,24v保持。改造时必须回复原机性能。制作支架安装小车行程旋转编码器。…… 配线。
行走机构改造:采用低速电机绕组驱动。重新调节制动器间隙,使其单极制动有效。拆除大车拖动电器,保留电缆卷筒拖动。……。
安全防护:力矩限位采用三只接近开关串、并联多点取样,直接由PLC输入端读取。重量限位采用压力变送器配合PLC模块读取,由PLC程序完成运算,实现重量监控功能。
利用阶梯图软件根据各部运行工况编写PLC运行程序。配合管理软件设置数位装置和寄存器ID。设置变频器。……。
4、结束语:
以上改造成本较低,性能及可靠性大有改善。如果根据原塔机各部运行参数更换变频电机,改造机械结构其性能得到最佳发挥。但成本较高,技术含量要求更高。应根据塔机状况和技术能力进行适当改造。使其性价比最高为佳。
此方案未经实施,暂时提出讨论。在PLC与变频器的联动控制和PLC过程控制等方面希望能看看大家的看法。PLC与变频器的频率控制,采用通讯控制、端子控制、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那种最为安全可靠?请高手出招,提出宝贵意见。共同学习。
注:在改造前应对全车机体及标准节等结构进行检测和修复。并申请“劳动及安检部门”许可。

网友A:
张家港波坦有现成的变频控制的,

低速时(1档、2档)下电机驱动,上电机制动。中速(3、4档),下电机驱动,上电机开路,同时逐级延迟切除下电机转子串联电阻。高速(5档)上电机驱动,下电机开路。也逐级延迟切除上电机转子串联电阻。
好象是上电机是低速,下电机是高速吧

网友B:
写的很详细

1、改造目的:正如你所说的便于维护、降低故障率、减少机械冲击。。。。。好处很多(成本总体算也不会增加很多)。

2、原机结构:大体还是老波坦形式没什么变化。

3、改造:(1)、行走机构PLC+变频器 1拖4结构 起动运行平稳;

                   (2)、起升、变幅、回转可用1个PLC分别控制3个变频器来控制3个机构:

                                起升推荐变频电机(3-100HZ)带编码器闭环控制,提升起升速度提高运行效率,起动转矩大(注意起动抱闸控制);

                               变幅普通电机变频控制,运行平稳可靠;

                               回转1拖2力矩变频电机均可,现在变频器对回转也有一套控制系统,运行效果不错;

                 (3)、监控可以采用电脑组态和PLC通讯监控塔机使用状态。

以前我做过工控机控制变频器和液晶显示器在司机室显示但一直没应用到实际中,主要是担心工控机抗震性不好。

以上请多指教,希望有更好方案提出。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