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电压源和电流源变频器?

楼主(2008-12-25):
怎么理解电压源和电流源变频器?我们常说的变频器就是说的功率,输入电压,输入几相?

网友A:
电压型变频器是指中间直流电是并联大电容滤波,电流型变频器是指中间的直流电是串联大电感滤波,我们一般使用的变频器是电压型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