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与S7-200通讯出错,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12-25):
我用自制的电缆与S7-200连接,“提示端口无法打开或另外程序正在使用”。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自制的电缆有问题,还是PC的RS232口坏了。

网友A:
自制的电缆很难说呀,否则西门子价就没那么高了.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B:
自制的?  西门子是485的

网友C:
不是开着别的编程软件呢?

网友D:
应该是串口被占用了吧。。

网友E:
90元一根,国产的,仪表公司多的是

网友A:
90元一根,国产的,仪表公司多的是 ....

如出问题了,象楼主,如在现场,你就慢慢的急吧....

我用CP5512卡,带自诊断.有问题也好说....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F:
我估计你还用了USB转串口电缆,问题应该就在这上面。在设备管理器中停止正在使用的端口。

网友G:
是否温度太低USB转串口接住不好,本子里装USB的驱动程序没有?

网友H:
我估计十有八九是你的串口被别的程序站用了,你可以先检查一下你的串口的使用情况。

你可以使用软件everestultimate检查串口的使用情况,如下图:

软件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pcw.com/upfiles/everestultimate_build_1108_dw3qelj6knx.rar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估计你还用了USB转串口电缆,问题应该就在这上面。在设备管理器中停止正在使用的端口。

网友J(2009-11-20):
我用6ES7 972-0CB20-0XA0 连接s7200时显示端口无法打开或正被另一程序使用,连接s7300时显示驱动程序组态错误或注册表无参数,请求帮助,急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