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数字万用表没有模拟万用表好用?

楼主(2008-12-25):
使用数字万用表时,好几个老师都告诉我没有模拟万用表好用,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呢?

网友A:
模拟万用表内阻低,因此在有些地方用模拟万用表.

数字万用表内阻高,因此在有些地方用数字万用表.

比如说电容,模拟万用表你测就好.RS电路.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B:
我感觉应该是习惯的原因

网友C:
他们想让你用模拟的,他们自己用数字的,所以骗你。呵呵呵。。-----主要是当有干扰时,数字表跳动比较大,读数不准,模拟表就好些,比如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数字表就没法量,必须用模拟表。事物是一分为二的嘛,数字表的优点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D:
他们想让你用模拟的,他们自己用数字的,所以骗你。呵呵呵。。-----主要是当有干扰时,数字表跳动比较大,读数不准,模拟表就好些,比如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数字表就没法量,必须用模拟表。

网友E:
LS的,

好的数字表测变频输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要误导人家。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他们想让你用模拟的,他们自己用数字的,所以骗你。呵呵呵。。-----主要是当有干扰时,数字表跳动比较大,读数不准,模拟表就好些,比如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数字表就没法量,必须用模拟表。事物是一分为二的嘛,数字表的优点就不用说了吧

哈哈,高见,人才啊!

网友G:
纯属习惯。我刚学的时候用的是500,后来用数字!刚用时不习惯,也是那么觉得!可时间长了,一切都OK·!HAHA

网友H:
还是读一读《小马过河》吧。

网友I:
其实一切皆习惯,不过我的工具包里是模拟,数字各一块的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其实一切皆习惯,不过我的工具包里是模拟,数字各一块的啊

不怕麻烦呢!

网友K:
习惯问题,数字万用表也有条状带显示,一样可以直观的观察

网友L:
各有所长。数字万用表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我是两种表都在用。比较他们的数据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们想让你用模拟的,他们自己用数字的,所以骗你。呵呵呵。。-----主要是当有干扰时,数字表跳动比较大,读数不准,模拟表就好些,比如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数字表就没法量,必须用模拟表。事物是一分为二的嘛,数字表的优点就不用说了吧

我用手头上的万用表量过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确实是无法测出,老是变化,看来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