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与昆腾PLC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8-12-25):
INTOUCH9.5与65150CPU连接后,其他正常,就是数字输出比如说000001(第一个输出点)有输出后,在INTOUCH画面中监控不到(整个数字输出都是这样),其他如输入(10000X)和模拟量输入输出都正常,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不会吧?你设置对了?其他点呢?00000,001,002,。。。。第一个输出点应该是0000吧?

楼主:
谢谢你,还有就是中间变量如000251之类的(比如说一个按钮),触发是可以的,但用于值显示或颜色变化之类的就不行,不知为何?反正000X之类的就有问题!

楼主:
麻烦邓工等抽空指点一下,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