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外壳带电怎么办?

楼主(2008-12-25):
我测了一下对地电压有110左右,都赶上日本的标准电压了,怎么办呢?

网友A:
开关电源都如此.

http://www.minyantech.com

楼主:
都如此,都带电???

楼主:
可是110的电压也有点太高了吧。

网友B:
你这个肯定是漏电太厉害了  长期带电的话  不但控制柜里面的电器元件会有损坏的危险 而且人员也有可能触电  虽然不会有生命危险

还是比较严重的

你应该检查一下是那里的接头在漏电 我估计你的控制柜的电源进线没有安装漏电短路器  要不然早就跳闸了

楼主:
之前我一直没有接地线,今天接上地线后,电压一下变成了6V,降得还真快,可是为什么对地电压有110那么高呢?

网友C:
外壳接地,是必须,不然不只是有电,干扰最头痛。

网友D:
接地不好  小心烧机器元件呀

网友E:
外壳接地啊!还用说啊!!!为了人身和设备安全,~!~!!

网友A:
开关电源,有高频,会感应出高电压,因此,线路板和外部不连.

接地能解决问题,但如果不问清生产厂,可能会出问题,最好确认好在接地,特别是山寨机.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F:
赞同9楼说法

网友G:
好多机漏电

网友H:
接地问题是工控机使用过程中常常遇到切必须处理到位的问题之一。从你所述现象来看,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你的工控机外壳没有作接地处理。二,放工控机的操作柜没有作接地处理。三,你的低压柜接线可能有漏电的地方。四,查一下你的零线与地线是否接在一起,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外壳接地,是必须,不然不只是有电,干扰最头痛。

确实是有干扰的,我又一次用光电开关(DC24V供电),不开机一切正常,一开机感应开关就不灵敏了,后来发现有漏电,就进行了接地,再一开机,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所以现在所有机器我们全部进行了接地处理,大家还是都进行接地处理吧,这样少一些麻烦!而且符合规则!

网友J:
所有的电器设备都应该接地!!!!即防止了干扰,又防止了设备和人身的安全。

网友K:
感应电....接地就OK....

网友L:
接地呀.这事经常出.接地就好了,有没见出什么大事.

网友M:
12楼同志说的的第3点我觉得应该看具体的供电体制,我们那全部都是N-PE是一根线,包括全数控的200镗。效果还行

网友N:
可以自己设置接地点!

网友O:
不只是工控机,电脑的主机,也经常外壳带电,不过接上地线就好了

网友P:
接上地线!检查原因!

网友D:
做好接地就没事了

网友Q:
所有的计算机产品,无论是工控机还是普通的家用电脑,如果外壳不接地,外壳就带电,而且是110v,这是计算机内部开关电源的两个消除差模干扰的Y电容引起的,区别是工控机开关电源的这个电容值要比家用家算机的大得多,所以它的泄漏电流相对要大得多,所以工控机系统是要求必须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