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请求

楼主(2008-12-25):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蒸汽流量计的压力补偿和温度补偿的作用,知道的大侠希望讲详细点,谢谢

网友A:
流量测量在设计中是给定的温度和压力.实际测量中介质的温度和压力是变化的.温度,压力的变化直接影响了蒸汽的密度,采用稳压补偿是为了提高测量精度,减少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