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换向器(整流子)发黑

楼主(2008-12-25):
刚保养的130KW直流电机换向器发黑,碳刷磨损严重,保养前正常,请教

网友A:
建议检查转子换向器是否偏心?再检查碳刷是否换了新的?接触面是否达70%以上?等等

网友B:
直流电机换向器有打火现象就要考虑线圈线组有短路故障.

网友B:
要考虑是机械性引起还是电磁性引起故障,1-有一点碳刷不能全换新,2-建议检查转子换向器是否偏心

网友C:
1,换向器磨损严重的话,建议上车床,光一道.然后将换向器片间绝缘云母用锯条扣出2mm-3mm沟.

2,安装好电刷,注意电刷的面积接触必须合适,几何中心线必须调准.

3,轻载试车,没问题后中载磨合电刷和整流子(换向器)的接触面积.使之产生稳定的氧化膜

还有一点容易忽略的就是,要注意通风,电刷和整流子之间需空气中的氧气,才能形成光亮的氧化膜,保护整流子和电刷.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此电机是上海一家公司维修的整流子车过很平整,碳刷换的新的在整流子上做过配合研磨接触面肯定超过70%,电机通风良好,换过两种牌号的碳刷都不行。维修厂来过人看过也找不出问题。还有其他可能吗?

网友D:
麻烦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1.火花如何 空载 满载

2.环境

3.直流电机换向器发黑

    多黑?

    若为半透明深棕色氧化膜则正常

请多指教

楼主:
负载率50%,风机冷却,用手一抹全石墨且有烧伤痕迹。

网友D:
用手一抹全石墨

1.碳刷牌号

2.碳刷质量

且有烧伤痕迹

3.火花情况

请多指教

网友E:
保养前正常的话,要考虑是否碳刷质量问题,材质?

网友F:
该换向器用床子车过后 换向片间用锯条修整【锯条修成钩型刀宽度不大于2mm】露出云母的白茬 然后用400目左右【360以上】木砂纸把换向器磨光【抛光】此项工作很重要 务必重视!否则必然出现楼主所说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