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版存盘数据问题

楼主(2008-12-25):
请教工程运行时如何能使一个输入的数值被存盘永久保存而不被磁盘空间存满后覆盖。

网友A:
使用!FileWriteStr函数将数据以字符串格式写到文本里,保存到磁盘上,该文本文件只能手动删除。使用该数据的时候可以通过!FileReadStr函数读取该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使用!FileWriteStr函数将数据以字符串格式写到文本里,保存到磁盘上,该文本文件只能手动删除。使用该数据的时候可以通过!FileReadStr函数读取该数据。

谢谢贾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