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90C怎么设置电机参数

楼主(2008-12-25):
590C说明书上的设置电机参数都是用外部拔码开关形式设置的。但我这里的一台590C,没有那些拔码开关,拔码开关的那个位置,只有13个电阻。翻找说明书后,发现有一段里(第47页)写了R1-R5是电枢电流,R6R7是测速反馈,R8R9是电枢电压,R10,R11是励磁电流。并说可以通过他们并联(有的是串联)来设定到所需值。其他的就再也没找到了。但怎么计算应该是多大的电阻呢。比如R1-R5是电枢电流,R1-R5并联可设定电枢电流到所需的68A,但这是怎么个算法啊,5个电阻并联的阻值=68欧姆吗.

还有个问题,B2不是可以直接接测速发动机吗,为何非要加个测速板啊,如果说那个测速板是用来校准测速发电机的,那R6,R7不是可以校准吗.所以能否直接接测速发电机在B2 B1上用呢.

先谢过各位了.

楼主:
在英文说明书,查到电枢电流校准方程为R=2200\(IA-1),所以R1-R5并联阻值为2200\(IA-1)即可。励磁校准方程也有。但电枢电压的没找到啊,各位有知道的吗,还是说这个电压可以不设置啊。

网友A:
你的是原装的吗.改过了吧.

http://www.minyantech.com

国内有太多小改大的,看看功率部分吧.

网友B:
最老式的那种了吧

楼主:
应该是老式的那种吧。

网友B:
                                  2.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