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知识求助

楼主(2008-12-25):
E,K,S,J型热电偶相同温度下谁的热电势最小.

网友A:
我也想知道,都是多少伏呢,会不会引起爆炸?

网友B:
S的最小,E的最大。可以查手册

网友C:
S的最少e的最大,对了,你可以查一下分度表!!!

网友D:
有兴趣可以在线交流qq群,77946231 初级选手探讨圈,我从事自动化仪表电气工作14年,诚邀您参加在线交流。。。
热电偶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由于热电极变质,热电势可能发生变化,判断热电偶变质的方法是:根据热电偶的色变程度就可以判断.例如铂铑-铂热电偶的热电极呈灰白色,有少量光泽,说明轻度变质,呈乳白色而没有光泽说明中度变色,呈黄色或硬化说明较严重变质,呈黄色,变脆,有麻面说明变质严重,由于铂铑-铂是贵重金属,对变质的电极可以用清洗和退火处理来回收使用.有例如镍铬-镍铝热电偶的热电极,变质时,由于程度不同,分别呈白色,黄色,绿色等颜色,对变质的镍铬-镍铝热电偶一般是剪去变质部分,重新焊接使用.若要看测量是否准确对照下列表格
热电偶温度与热电势绝对毫伏数据对照表
单位:毫伏(mV)
温度(℃) 铂铑10¬铂
S 镍铬¬镍硅
K 镍铬¬铜镍
E 铁¬铜镍
J 铜¬铜镍
T 铂铑30- 铂铑6
B
0 0 0 0 0 0 0
50 0.299 2.022 3.047 2.585 2.035 0.002
100 0.645 4.095 6.137 5.268 4.277 0.033
150 1.029 6.137 9.787 8.008 6.702 0.092
200 1.440 8.037 13.419 10.777 9.286 0.178
250 1.873 10.151 17.178 13.533 12.011 0.219
300 2.323 12.207 21.033 16.325 14.860 0.431
350 2.786 14.292 24.961 19.089 17.860 0.596
400 3.260 16.395 28.943 21.846 20.869 0.786
450 3.743 18.513 32.960 24.607   1.002
500 4.234 20.640 36.999 27.388   1.241
550 4.732 22.772 41.045 30.210   1.505
600 5.237 24.992 45.085 33.096   1.791
650 5.751 27.022 49.109 36.066   2.100
700 6.274 29.128 53.110 39.130   2.430
750 6.805 31.214 57.083 42.283   2.782
800 7.345 33.277 61.022 45.498   3.154
850 7.892 35.314 64.924 48.716   3.546
900 8.448 37.325 68.783 51.875   3.957
950 9.012 39.310 72.593 54.948   4.386
1000 9.585 41.269 76.358 57.942   4.833
1050 10.155 13.202       5.297
1100 10.754 45.108       5.777
1150 11.348 46.985       6.273
1200 11.947 48.828       6.783
1250 12.550 50.633       7.308
1300 13.155 52.398       7.845
1350 13.761 54.125       8.393
1400 14.368         8.952
1450 14.973         9.519
1500 15.576         10.094
1550 16.176         10.674
1600 16.771         11.257
1700           12.426
1800           13.585

网友E:
                              绝对不会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