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算法程序的编写

楼主(2008-12-25):
u(t) = u(t-1) + Δu(t)

Δu(t) = q0e(t) + q1e(t-1) + q2e(t-2)

请问上面的增量型的PID算法怎么编写,能给个思路吗?采样时间用中断实现行吗?不用中断行吗?

网友A:
公式不就思路吗?

公式都出来了也就没什么了。。。

网友B:
加加减减的,不算复杂,问题是基本功要好.  不一定非要中断方式采样,定时采样也行;

如果是PLC,劝你用PID指令吧.或者用PID专用调节器,不算贵.

 如果想用电脑控制,劝你不要用,因为不符合控制系统的安全可靠要求,

死机或重启,现场的回路不就乱了.

网友C:
在切换时,给某些量一个初值,思路就展开了

网友D:
哦,基础的东西往往学不好,关注中!我也一直感到很难,不知道如何用机器语言表达。

网友E:
yun  a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