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如何进行弱磁?

楼主(2008-12-26):
有一台590 的直流调速装置+一台 Z4-200-31 55KW 400V 155/157A 1000/2000r/min 励磁电压180V 励磁电流9.6A,对一台落地镗铣床进行控制。
现欲使用弱磁功能进行,因从未使用过弱磁功能,不知如何实现?
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要是测速反馈可调整反馈板拨码开关,但要配合弱磁变量调整,最好别超速运行

网友B:
在励磁的设置中将弱磁功能设为允许

网友C:
1.根据需要转速设置速度反馈参数(测速机或编码器不同)

2.启动弱磁使能

3.最小励磁电流如注意,一般默认10%可以,特殊会报过压.最大电压小点,稳定.

4.弱磁后,电枢电流会加大,不知道你电机够不够力

网友D:
励磁控制该为电流控制,,反馈方式该为,测速反馈,,在把励磁菜单中的弱磁功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