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控制DOP切换画面?

楼主(2008-12-26):
由于手自动操作比较频繁,想通过PLC输入口来控制画面的切换,却不知道如何下手?

没有思路、方法,请指教!

网友A:
利用PLC的输入点来做为画面切换的控制信号.

楼主:
就是不明白要怎么弄,请详细一点

网友B:
在编辑画面的软件中可以设置切换条件

网友C:
要用到控制区的第一个字,比如你设置选项,设置模块参数,控制区起始地址为D0,并且长度大于等于1时, 哪么plc的D0数据数就是你当前显示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