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只电阻丝怎么接三相才能平衡

楼主(2008-12-26):
请教下大家,我有5只电阻丝,怎么才能接成三相平衡,每只要求电压380,功率是5KW/只,共50kw

网友A:
5只电阻丝,5KW/只,共50kw ????????

网友B:
楼主你小学数学老师要被你气死.

网友C:
要是电阻丝能搞断,你就搞断它来接到平衡为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是电阻丝能搞断,你就搞断它来接到平衡为止。

气死。。哈哈

楼主:
笑哈,我小学没毕业呀 25KW

网友E:
设备并不是必须要三相平均分配的。虽然三相不平衡对变压器和电网有不良影响,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一台变压器后面都不是只接一台用电设备,虽然在你这里不能平衡,缺失的部分也可以在别的用电设备上得到平衡。只要是把变压器总的输出端搞平衡了就可以。

网友F:
同意楼上观点

这样的事

随便哪里都可以看到!

主要看总配电柜三相平衡就OK!!

网友G:
50KW的要搞得三相平衡,是有难度的哦

网友H:
主要看总配电柜三相平衡就OK!!

网友I:
钻个牛角尖

三条直接接三相电,再用个三相整流后接另外两条,这样平衡不。

网友J:
人才

这里没有人能比的上你

网友K:
兄弟们要多多互相帮助哦 呵呵

网友L:
to12楼: 不平衡,把三条直接接三相的和电两条接直流的都画个波形图就知道了

网友M:
同意

学习新技术
积分:91
帖子:83注册时间:2007-1-23 18:28:00 12楼 回复时间:2008-12-26 22:19:26 钻个牛角尖

三条直接接三相电,再用个三相整流后接另外两条,这样平衡不。

三相整流后接5只电阻丝

可以吗?

请多指教

网友N:
采用星接能好些,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O:
这个问题的提出就很搞笑:“5只电阻,每只5kW,共50kw”。这比永动机还厉害!要结合实际应用提问题则比玄想有益。供参考。

网友P:
总配电柜三相平衡就OK!!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总配电柜三相平衡就OK!!

网友A:
如果电阻丝是380v随便接在三相上就行了,为什么非要平衡。

接过电焊机的都知道。就两相。

网友I:
引用 网友L:
to12楼: 不平衡,把三条直接接三相的和电两条接直流的都画个波形图就知道了

你觉得整流那路不平衡吗?

网友I:
回17楼,当然可以,但是整流电路的功率就要大很多了。

网友R:
....没必要平衡啊...要不你就在空开下面接个固态继电器..下面的事情 就看你自己想怎么干了

网友S:
如果一定要平衡,总是可以的。而且想出十种办法也不难!因为楼主没有限制条件!和哥伦布竖鸡蛋一个样。

XW:那你就说一种吧!

是吗?不就三相平衡吗?这有何难?找一台三相输入的直流开关电源,输入交流380V,输出380V直流,再接电炉丝,指定平衡啦!

XW:那你是什么代价呀!这不算什么本事,我也会!我找一台三相变单相的变频电源,输出是单相380V,这没有什么困难,不比你的直流更好?

是啊!所以方法多的很!但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L:to12楼: 不平衡,把三条直接接三相的和电两条接直流的都画个波形图就知道了

你觉得整流那路不平衡吗?

觉得5条电炉丝不平衡,用整流电的电压会高些。

网友T:
即使三根同样功率的加热管也不可能平衡,没有哪两个加热管阻值完全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I:引用 网友L:to12楼: 不平衡,把三条直接接三相的和电两条接直流的都画个波形图就知道了

你觉得整流那路不平衡吗?

觉得5条电炉丝不平衡,用整流电的电压会高些。

东方说的有道理,看来要电源和负载都平衡只有全部过整流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