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FP0系列的PLC问题

楼主(2008-12-26):
PLC与触摸屏连接,加热器与加湿器的运行状态在触摸屏上都有显示,突然之间,加热器状态在触摸屏上不显示了,请问是什么原因?急!!谢谢

网友A:
监控一下PLC程序的运行情况。看加热器状态在程序上有没有被触发

网友B:
是啊 看看PLC是否在运行 看你用的什么方式监控

网友C:
恐怕是程序问题...

网友D:
公司承接PLC编程设计,控制柜配电柜调试,电机马达、变频系统及流水线设备的改造,调试、维修,提供专业解决方案。电话:13527665899王涛 OICQ:56583310

网友E(2009-02-16):
信号干扰!或程序出错。

网友F:
应该是程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