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行车司机操作普遍反映启动速度慢,如何解决?

楼主(2008-12-26):
最近将一台普通车子改成变频车后,司机反映大小车启动速度慢,不好稳钩,该如何解决????????

网友A:
缩短启动时间,同时还必须加大变频容量。

网友B:
你可以调一下加减速时间,可能会好一点。稳钩只是一种习惯。

楼主:
加减速时间肯定是调过的,我已经调到1秒钟了,司机还是说慢,真是没有办法。

网友A:
变频有启动电流限幅功能,无论启动时间如何短,一旦电流达到限制的数值,无条件的停止加速,只有当电流下降到允许的范围内时,才继续加速运行。

查一下,你是否调用了此功能。

网友C:
修改参数,可以减少启动时间

网友C:
不知电机铭牌,调整运行HZ

网友D:
把起动电流调大些看看。这样有可能有用,不过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启动电流会大些

网友E:
建议使用安川专用G7的变频器 CPU板必须是起重专用类型的

网友F:
加减速时间的问题,不过不能设短了,易出过流

楼主:
是的,开始设置是很短,结果偶尔会报过流,但是司机反映如果从高速档打到低速档回零后再打相反方向时,小车不能及时启动,好像有一个延时时间。

楼主:
4楼兄弟说启动电流限幅功能,我用的是abb acs800的变频器,具体指的是哪个参数呢

网友G:
“司机反映大小车启动速度慢”,“司机反映如果从高速档打到低速档回零后再打相反方向时,小车不能及时启动,好像有一个延时时间。”

1、“大小车启动速度慢”以及“小车不能及时启动”,都属于加速度很大,需要电机高转矩运行状态;

2、如果是工频运行,是允许电机短时过载高转矩运行的,所以能做到启动快,转换快;

3、改变频运行后,这种高转矩、短过载运行所需要的大电流,对变频器是一种威胁,一般变频器都有过载失速保护功能,所以电流上不去,转矩上不去,必然导致启动、转向过程延长;

4、由于变频器的过载能力差,无法达到工频运行短时过载的能力,是一种正常运行情况,不是操作或者参数设置的问题;

5、我认为你的行车使用变频器是个过错,他不但不省电,而且使系统效率下降10%,损耗更大,运行维护费用剧增。

网友H:
用变频器,也要反思,

http://www.minyantech.com

有时别不是很好的.

楼主:
刘工,你所说的第5条是否可以详细说明一下,损耗大,维护费用剧增是什么原因?

5、我认为你的行车使用变频器是个过错,他不但不省电,而且使系统效率下降10%,损耗更大,运行维护费用剧增。

网友I:
行车用的要根据工况做。要看大部分工况。系统效率也要看的。

你的不容易稳钩可能是习惯。同意一楼的。不过可能通过调整变频器做一些改变。

启动慢可以用别的方法改进。不过启动时间不能太短,不然真的维护费用会剧增的。

建议大家做节能前要有一个专业的现场测量和评估。

网友G:
1、异步电机短时过载系数可以达到1.6~2.8倍,完全满足行车运行过程中的短时加速过程;

2、变频器的额定功率不具备过载能力,过流会烧模块的;

3、变频器变流有损耗,特别是输出的不是正弦波,被电机利用率低,谐波使电机发热功率下降;

4、你的行车并不需要变频调速,所以花了不少钱,没有收到好效果!

网友J:
转子串电阻消耗的能量是不是浪费呢

网友G:
1、转子串电阻主要是改变电机机械特性,改变速度,改变转矩;

2、转子串电阻消耗能量,也是一种浪费,所以有了更好的方法串级调速的方法;

3、转子串电阻消耗能量,但是比制动电阻燃烧制动能量相比小得多,一个是用过来改变特性,一个就是燃烧制动能量的;

网友K:
还是我告诉你吧。把23.1调大就行了。一般就在5—15就行了。数值越大响应越快。

网友K:
我是一名司机。我认为首先是司机操作习惯问题。相比于电阻调速的传动来说变频调速是有点反应迟钝。要想改善这个问题你先看一下加速曲线。不要选择S曲线要选择直线加速。如果没问题就把23.1逐渐加大一般数值在10左右就满足司机的操作习惯了。太大了会引起速度超调。再有就是把直流抱闸的时间放大到2-3秒。这样有助于变频器快速重启 减小启动时间,从而为稳钩赢得时间。

网友J:
谢谢楼上兄弟提供如此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网友L:
对减少启动时间

网友M:
加大电流限幅参数,改变控制方式试试

网友J:
每一个回答都是一种支持,在此谢过了

网友N:
试试把SPC TORQMAX,SPC TORQMIN改大一点,再把加减速时间改短一点。

网友O(2009-05-06):
我公司生产的专利产品安全、可靠是全球最先进的起重电机转子线圈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该产品已与2006年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200620096059.6;国家安全认证:证号NO 08 W0001-S;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该电机调速产品在起重行业优于变频器调速,该产品使用安全可靠、可签订承保合同,产品节能效果显著、工作效率高、操作简单、不溜钩安全可靠,无电网污染、不怕干扰、无误动作现象,微速最佳,是取代故障率高,经常误动作的麻烦制造者——变频器的最佳产品。本产品调速比100:1,调速范围100%,当今市场上的顶级产品:起重绕线电机转子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欢迎咨询参数与价格.期待你的来电:13794361509 QQ:276203187

网友P:
我认为,变频改造以后,电机启动电流降低,机械系统冲击降低,有利于设备的长期稳定运行,维护周期可以延长,原来的控制系统,因为滑环接触不良,接触器频繁动作,触点烧蚀,电阻断线等现象,经常造成设备停电检修,换成变频器驱动以后,电工维护工作量可以降低,维护成本降低。长期考虑,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Q:
尽力调节!实在不行的话让司机适应,锻炼器技术,每种新东西都有一个适应过程。有些人有个习惯就是排斥新东西,不愿意改变现状。。。。。。

网友R(2009-06-08):
加速时间设短点,变频器容量要大两级,速度给定是数字量还是模拟量,这两者在反应时间上不一样。

网友S(2011-08-03):
 我认为起重机用变频器调速,有避免了对机械设备的冲击、节省了凸轮、接触器等的维护量,这是最大的优点;对于是转子调速能量浪费多,还是上面的仁兄说的制动电阻能量消耗多,我认为还是转子串电阻的能量浪费多,请大家探讨。唐山瑞恒科技 欢迎大家交流! www.tsruiheng.com   QQ: 37511760   卢工

网友G:
引用 网友S:

……制动电阻能量消耗多,我认为还是转子串电阻的能量浪费多,请大家探讨。唐山瑞恒科技 欢迎大家交流! www.tsruiheng.com   QQ: 37511760   卢工

看看,电阻的功率就知道!看看电表怎么转的就知道!

网友G:
看看电机的温度就知道!看看电机的动力大小就知道!

网友T:
我们的行车最容易坏的就是装在行车上的交流接触器,每一次坏都很头痛,要停产,爬到屋顶去维修,装变频是肯定有好处的,而且重车启动冲击很大。

网友U:
转矩提升 启动频率可以从5HZ启动  试试

网友V(2012-02-01):
启动方式使用的是励磁吗?励磁时间设了吗?还是使用AUTO启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