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模块里的断裂很深螺丝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08-12-26):
取模块里的断裂很深螺丝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如果这个螺孔要继续用而螺丝无所谓,可以将它钻掉。

网友B:
估计没有专门的方法。。

网友C:
用电火花小孔机,网上找一下有介绍

网友D:
用电钻钻孔,重新攻丝。

网友E:
什么模块?说详细点,楼上说的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F:
用带正反转的手电钻,加上反向钻头即可取出。我也这样用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带正反转的手电钻,加上反向钻头即可取出。我也这样用过。

这主意好

网友F:
如果想继续使用原来的孔用小的钻头,固定好模块和钻头的摆动不用损坏以来的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