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配线问题?

楼主(2008-12-26):
一台15KW电机,负载工作1分钟再空转1分钟,如此反复,应选多大截面的RV铜线?

楼主:
我用6平方,别人用4平方,都没出问题,我现在也想用4平方。断续工作的电机该咋计算?

网友A:
要综合起来看。电压好,线路短,4平方够了。

网友B:
电压好,线路短,4平方够了。

网友C:
6平方较为保险。呵!呵!其实是见仁见智。因为里面还要涉及经济问题。

网友D:
15KW的电机额定电流在28A左右,6平方的要好些,保险。如果线路不是很长,4平方也可以的。

网友E:
看你的工况了   测算下带负载时三相电流是多大,然后自己决定吧,负载大 而你的电机过载能力也够强用6平方!

网友F:
自己用小一点没什么 给别人做 尤其是大单位就需要10方的 要不就交不了差

网友G:
2.5的加3,成5.5KW,    4的加4,   6~96加5,百二配一百....

网友H:
  感觉 6平方保险,我们这11都是 6平方 ,安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感觉 6平方保险,我们这11都是 6平方 ,安全

网友J:
6平方 ,安全

网友K:
4平方太小了点。

网友L:
一般用10平方的好一些,现在电缆质量也不是很好,截面积都偏小,考虑成本至少选用6平方国标的

网友M:
要看你电线的长度和工况了,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案.你到非洲的话用4平方包你出事.

网友N:
6平方安全,保险系数大

网友O:
RV铜线截面积=0.5乘以15=7.5   所以选择7平方左右。自己去书店买本“电工口决”的书,很有用的。上班带在身上也方便,

网友P:
线用6平方的好点,主要看电机经得住整麽。

网友Q:
负载加空载....电机可靠性值得研究

网友R:
楼上的都站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