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耐为数控车床系统,N10T

楼主(2008-12-26):
N10T是湖南省耐为数控技术有限公司根据中国国情开发的新一代车床控制系统,可配套全数字交流伺服驱动或细分三相步进驱动单元。控制电路采用了高速微处理器,多层印刷电路板,显示器采用高分辨率的彩色/单色液晶屏,整个工艺采用表贴元器件,结构紧凑。在控制面板上,将CNC操作面板和机床操作面板集成为一体,极大地简化了联机。全屏幕中文菜单操作,界面直观,操作简单、明了,从而使系统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控制X、Z二轴联动。
采用32位处理器实现高速、高精度控制。
最高速度24000mm/min,切削速度可达12000mm/min。
屏幕分辨率采用320*240的彩色/单色液晶显示器。
主板采用六层线路板,表贴元件,集成度高,整机工艺结构合理,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
全中文操作界面,完整的帮助信息,操作更方便,快速。
海量程序存储器(20M字节,65535个程序)。
完善的自诊断和故障报警功能。
加工轨迹图形实时动态显示。
采用电子盘技术,参数和刀补数据可多个位置保存,出错后可快速恢复。
网络功能和USB接口功能极大的丰富了系统的性能和扩大了系统的存储空间。
完善的补偿功能和丰富的循环指令。

功 能
名 称
规 格

控制轴
控制轴数
2轴(X,Z)

同时控制轴数
2轴

输入指令
最小设定单位
0.001毫米

最小移动单位
0.001毫米

最大指令值
±99999.999毫米

进给
快速进给速度(最大输出频率60kpps)
1~24000毫米/分

(输出当量0.001毫米)

进给速度范围(最大输出频率60kpps)
1~12000毫米/分

(输出当量0.001毫米)

自动加减速
有(直线,指数)

进给速度倍率,快速倍率
0~150% F0,25%,50%,100%

手动
手动连续进给,手动返回参考点,单步进给
同时二轴,X1,X10,X100

手轮进给

插补
定位,直线插补,圆弧插补
G00,G01,G02/G03

调试机能
机床锁住,辅助机能锁住,单程序段,空运行,程序选跳,进给倍率,快速倍率,主轴倍率

固定循环
固定循环(G70~G76,G90~G94)

坐标系及暂停
暂停(秒)
G04

坐标系设定
G50

工件坐标系
G54~G59

自动坐标系设定

方式选择
MDI,自动,手动,单步,编辑,回零

自动运转
存储器运转,MDI运转

安全机能
存储型行程检查

存储行程检查机能屏蔽或各轴屏蔽

紧急停

自动运转
存储器运转,MDI运转

程序存储

及编辑

显示

M,S,T机能
程序存储容量,存储程序个数
20M,65535个

程序编辑
插入,修改,删除

程序号,顺序号,地址,字检索

小数点编程

USB存储

320X240点阵6英寸液晶显示器

位置,程序,刀补,报警,调试,诊断,参数,图形

输入/输出:24/24点

辅助功能
M2位数

主轴功能
S2位数/S4位数

开关
程序开关,参数开头

补偿机能
刀具补偿存储器
±6位 16组

刀具长度补偿机能
有(可对各轴补偿)

刀具半径补偿机能

反向间隙补偿

其它机能
圆弧半径R指定

电子齿轮比

通讯机能(RS232串口,网络接口)

浮动零点及机械零点

简易宏机能

选择机能
机床附加操作面板(用于N10T/M系统)含:急停,电源,启动,暂停,手轮,倍率开关

网友A:
上海航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品质第一,价格合理,服务完善”为宗旨,主要代理日本机电最具权威品牌IAI工业自动化设备。公司成立至今积累丰富经验,具备一批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员,以专业的技术和一流的品质服务于各行业自动化领域!产品主要有机械手、控制器等全套设备服务,主要系列有RCS,RCP,RCP2,RCP3 ,ERC2,RCA,PCON,SCON,ACON,ASEL,PSEL,XSEL等等。我公司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欢迎来电咨询!

电话:021-54889139

网友B:
顶一下,支持湖南本土数控系统!

网友C:
武汉言信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27-51778168
传真:027-50162043
QQ:1023076128
联系人:江小姐

我公司主营:
德国西门子SIEMENS PLC:S7-200、S7-300、S7-400 系列。大量现货,折扣低。
德国西门子SIEMENS 变频器:6SE70 6RA 工程型变频器
烟台惠丰:变频器、软启动器,大量现货代理,价优
贝加莱PLC:伺服电机价优
欧姆龙PLC:C200H/CJ1W/CQM1/C500/CS1G大量现货价格低
德国博世力士乐 Bosch Rexroth: A10V柱赛泵,4WE电磁换向阀,溢流阀,A2F马达等价优
威格士:电磁阀,CY14-1B系列柱赛泵等
三菱PLC:FX常备大量现货,A/Q系列价格低
三垦变频器:大量现货,欢迎来电,订货周期短,价格低。
富士变频器:大量现货,欢迎来电,订货周期短,价格低。
ABB变频器:大量现货,欢迎来电,订货周期短,价格低。
施耐德PLC变频器:大量现货,欢迎来电,订货周期短,价格低。
台达PLC变频器:大量现货,欢迎来电,订货周期短,价格低。

网友D(2009-04-01):
车床数控系统
铣床数控系统
切割机数控系统
弯管机数控系统
冲床数控系统
伺服驱动器
数控车床
机床配制
加工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