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力发电机组的“宠儿”——双馈异步发电机

楼主(2008-12-26):
交流励磁发电机又被人们称之为双馈发电机.交流励磁发电机由于转子方采用交流电压励磁,使其具有灵活的运行方式,在解决电站持续工频过电压、变速恒频发电、抽水蓄能电站电动-发电机组的调速等问题方面有着传统同步发电机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交流励磁发电机主要的运行方式有以下三种:1) 运行于变速恒频方式;2) 运行于无功大范围调节的方式;3) 运行于发电-电动方式。

双馈型异步发电机的运行理论

机组的运行稳定性提高,可更多地吸收无功功率,改善目前由于晚间负荷下降、电网电压过高的不利局面。利用矢量变换控制技术,综合改变DFIG转子励磁电流的相位和幅值,可以实现DFIG输出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解耦控制,因此,在功率调节上DFIG较同步发电机有更多的优越性。
由于DFIG具有同步发电机所不具备的变速恒频运行的能力,使它在以下几方面的应用中有明显的优势:
(1) 在原动机变速运行场合中,实现高效、优质发电。
在很多发电场合中,原动机转速是时刻变化的,如潮汐电站中,水头是变化的,使水轮机转速也变化;风力发电中,随风速的变化风力机转速也会变化;船舶与航空发电机的转速跟着推进器的速度而变化。以往的发电方式中,由于受电网频率和同步发电机特性的限制,发电机转速不能变,迫使原动机在不同水头、不同风力等情况下维持一个转速,使得机组运行效率降低,原动机磨损增大,发电质量下降或被迫降低出力,甚至停机。DFIG可通过调节转子励磁电流的幅值、频率与相位,在原动机速度变化时也可保证发出恒定频率的电能,从而提高了机组的运行效率,降低了机组的磨损,延长了机组的使用寿命。

(2) 能参与电力系统的无功功率调节,提高系统稳定性
现代电力系统的发展趋势是单机容量越来越大,送电距离日益增长,输电线电压等级逐渐提高。此外,电网负荷变化率也随社会需求越来越大,经常出现输电线传输有功功率高于其自然功率的工况。这时线路出现过剩无功功率,引起持续工频过电压,这会危及系统的安全运行和增加损耗。目前解决的办法是在线路上加装静止电抗器、调相机或静止无功补偿器,或要求发电机进相运行,这些措施提高了运行的技术和经济成本。
由于DFIG可以调节励磁电流的相位,达到改变功率角使发电机稳定运行的目的,所以可通过交流励磁使发电机吸收更多无功功率,参与电网的无功功率调节,解决电网电压升高的弊病,从而提高电网运行效率、电能质量与稳定性。

(3) 可实现发电机安全、便捷的并网P

采用同步发电机或异步发电机时,并网控制较为复杂,往往需要精确的转速控制和整步、准同步操作。而采用DFIG时,通过对转子实施交流励磁,精确地调节发电机定子输出电压,使其满足并网要求,实现安全而快速的“柔性”并网操作。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具有变速恒频运行的能力是DFIG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变速恒频的机理可用图2.1来进一步说明。

图2.1中、分别为DIFG定、转子电流的频率,为定子磁场的转速,即同步转速, 为转子磁场相对于转子的转速,为DFIG转子的电转速。由电机学的知识可知,DFIG 稳定运行时,定、转子旋转磁场相对静止,即

从上式可知,当发电机转速变化时,可通过调节转子励磁电流频率保持定子输出电能频率恒定,这是变速恒频运行的原理。当发电机亚同步运行时,,转子绕组相序与定子相同;当发电机超同步运行时,,转子绕组相序与定子相反;当发电机同步速运行时,,转子进行直流励磁。

楼主:
双馈发电机与绕线式电机的区别

绕线电动机的转子铁心是不绝缘的,双馈电机的铁心是绝缘的,主要是双馈电机需要考虑转子交流励磁的工况,而绕线电机一般工作在转差率不高的异步状态。
使用绕线电动机替代双馈电机最大的问题就是转子涡流损耗较大,调速工作的范围非常有限,太宽的调速将导致转子励磁交流频率高,损耗就大了。
此外绕线电机的绕线转子线路的绝缘是很低的,正常工作时电机的无功必须依赖电网补充。作为双馈电机使用时,如果电机需要向电网发无功,则励磁的电压会比较大,可能会超出电机的极限引起击穿事故。
使用绕线电机替代双馈电机是可行的,但调速范围要远远小于真正的双馈电机。
使用绕线电机替代主要是常规异步电机的漏磁要比发电机的大,磁场气隙也比较大。此外绕线电机因为转子不绝缘,相当于存在一个阻尼绕组,导致转子交流励磁磁场被涡流部分抵消(也会影响暂态过程),要接近双馈电机的状态,就只能在额定转速附近试验,转速调整的范围就很小,绕组励磁频率很低,没有意义。励磁频率越高,涡流影响越大,偏差也越大,影响实验结果。在调速运行时,转子与定子磁场存在差速,相当于一个磁场从转子表面扫过,会导致转子产生涡流,也会引起定子的功率损耗。要改造绕线电机几乎等于买几个新的,非常不划算了。

网友A(2009-03-11):
  学习      长知识了

网友B(2009-05-24):
又有了些新进步,新认识。

网友C:
转子发出的电有很大的谐波怎么解决?

网友D:
这可是目前电机厂的热门项目哦!

网友E(2009-11-17):
不错 学习了 长知识了

网友F(2010-02-22):
不错不错,长了不少知识。。。。。。

网友G:
写的不错哈,学习了,谢谢

网友H(2010-04-15):
长见识了!!!!!!

网友I(2011-02-18):
谢谢。。以前迷茫的都懂了

网友J(2011-12-14):
非常受益!学习了,很好

网友K:
学习了!科技是在不断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