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可以用MPI进行编程下载吗?

楼主(2008-12-26):
CPU224可以用MPI进行编程下载吗?有8通道的模拟量输入卡?谢谢各位了。

网友A:
MPI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比PPI还要好的

好像没有8通道的,只有4通道的模块啊,你加两个不就可以了吗,呵呵

网友B:
MPI能用在200的PLC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不过可以试试,要是行的话可是收获不小呢!

网友C:
USB的好像可以 串口的没听说

网友D:
 当然可以的啦!!

网友E: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22718160100003

网友F:
可以,200和300可以用一根专用的线

网友G(2009-02-09):
USB的可以,我用过

网友H:
可以的,以前我在北京做项目的时候,就请一个意大利的老外给我修改过程序,他用的就是MPI的编程电缆

网友I:
呵呵;

USB的必须是SIEMENS原装的才可以,仿佛的是不行的;

原装的COM口的MPI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