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个特殊问题》》》》

楼主(2008-12-26):
今天早上,我和同事到车间去检查一台水泵,这台水泵是单相750w电容启动的普通水泵,工作人员说抽不上水了,经我们检电机不能启动,查主绕组和付绕组都好的,电阻分别是8欧和13欧,只见绕组有一点点颜色变深,线路无问题,无奈…………我们只好换新的啦,于是把旧的拿下来,在维修室仔细研究,通上220V电源,忘了装电容上去,问题来了,怎么电机能转了,我们好几个同事都不敢相信,电容启动的电机没电容能转吗?单向电机没有电容移向能启动谁都不相信啊!(当然没有电容可以启动,但得加装别的元件,比如电阻启动,罩式电机等等)但我这电机是设计电容启动的,无法解释??????也许是绕组串相了吧?请各位高手解释指教,望各位共同探讨,谢谢大家

网友A:
当然可以启动,只是没电容时电机的启动时转矩为零,转速上升后转矩相应提高,如果没有电容但有初速电机也是可以启动的,电容的作用就是在启动时产生启动转矩。

网友B:
有时判断电容是否损坏还可以用拧一下轴看能否转动起来。

楼主:
没电容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空载能启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时判断电容是否损坏还可以用拧一下轴看能否转动起来。

单相电机在没有电容的情况下,如果方便的话转动一下转子,应能转动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电机的电容估计地坏了。

网友D:
电机应该轻微接地。

网友E:
不带负载,通电,然后转动转子看看能不能动....就可以知道是不是离心开关或者电容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启动,只是没电容时电机的启动时转矩为零,转速上升后转矩相应提高,如果没有电容但有初速电机也是可以启动的,电容的作用就是在启动时产生启动转矩。

没有外力帮助不可能启动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启动,只是没电容时电机的启动时转矩为零,转速上升后转矩相应提高,如果没有电容但有初速电机也是可以启动的,电容的作用就是在启动时产生启动转矩。

同意

楼主:
我今天这电机就就是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自已启动的,,而没电容,我怀疑是绕组哪处绝缘绝缘坏了,检查电容是好的,装上电容就不转了,希望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H:
谁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原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启动,只是没电容时电机的启动时转矩为零,转速上升后转矩相应提高,如果没有电容但有初速电机也是可以启动的,电容的作用就是在启动时产生启动转矩。

网友J:
不明白的,可以看电机学 里面说的很明白

网友K:
TO海军:

     可不可以把你最后的处理过程和结果告诉大家,期待中

网友L:
电机绕组有轻微短路。主绕组和付绕组电阻之和是多少?

网友M:
电容的作用是裂相的,将单相电源分为两相。你这个现象说明绕组有部分短路的可能,形成了罩极式启动的。 个人分析,望评判。

网友N:
没有电容但在外力作用下是可以转动起来的

网友O:
没有电容,但有外力作用,也可以启动的.

网友P:
特别案例而以

网友Q:
这种电机

光有运行绕组,加外力启动后就转动

加启动绕组就无须加外力就能自行启动,但启动力矩有限

加了电容启动力矩大了很多

所以你说的情况很正常

网友R:
统计一下:

       无电容能启动的多(外力作用作为条件)

网友S:
少风多怪,家里的洗衣机不就是电容起动吗.电容坏了不就是有时能有时不能动吗.

网友T:
俺也碰到过几回,没啥奇怪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E:
不带负载,通电,然后转动转子看看能不能动....就可以知道是不是离心开关或者电容坏了.

高见,学习了。

网友V:
我也遇到过,一个单相风扇,我怎么接都不转,后来来个同事一开就转了,哪里都没动,郁闷啊!

网友W:
引用 网友T:
俺也碰到过几回,没啥奇怪的

网友X:
怪事天天有。。。。。。

网友Y:
正常情况没装电容时,外力转动转子后电机会转动,没有外力电机难以启动。

网友Z:
该电机副绕组对地漏电,通电后有泄漏电容存在,电机运转,接上电容后由于漏电容的存在相位角偏离90度,此时很难起动。--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