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茨(Betz)理论——做风电的没有不知道的吧!

楼主(2008-12-26):
做风电的人,应该没有不知道贝茨(Betz)理论的吧!今天,在这咱一起谈谈贝茨(Betz)理论啊!

贝茨(Betz)理论已经从根本上规定了,风能的利用率!

风能是一种技术比较成熟、很有开发利用前景的可再生能源之一。风能的利用方式不仅有风力发电、风力提水,而且还有风力致热、风帆助航等。因此,开发利用风能对世界各国科技工作者具有极强的魅力,从而唤起了世界众多的科学家致力于风能利用方面的研究。

风能的计算公式

贝茨(Betz)理论

第一个关于风轮的完整理论是由德国哥廷根研究所的A•贝茨于1926年建立的。
贝茨假定风轮是理想的,也就是说没有轮毂,而叶片数是无穷多,并且对通过风轮的气流没有阻力。因此这是一个纯粹的能量转换器。此外还进一步假设气流在整个风轮扫掠面上的气流是均匀的,气流速度的方向无论在风轮前后还是通过时都是沿着风轮轴线的。
通过分析一个放置在移动空气中的“理想”风轮得出风轮所能产生的最大功率为

网友A:
很好,以前就简单看看了,收藏了,以后慢慢体会了解。

网友B(2009-03-30):
微型液压控制系统 ,可以根据您的要求为您定制控制系统,j具有体积小,流量小,可实现缓冲,高压,稳定等优点,欢迎来电垂询!

上海当世流体动力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www.mocen.cn

卞先生 021-52656331-807

bianhuaxing@mocen.cn

网友C(2009-05-08):
关注风能的开发与进展。。。。。。

网友D:
长见识了。不知道国家对风能的支持力度如何?

网友E(2009-07-01):
关注可在生能源,致力于可持续发展。

网友F(2009-07-31):
风能最近发展还可以,国家在支持嘛!呵 呵

网友G(2009-11-09):
我是一个门外汉,但是我对环保性能源开发很感兴趣。非常愿意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也正身体力行着

网友H:
风能、太阳能利国利民。

网友I(2009-12-14):
我也是刚接触风力发电,但感觉现在风电制造有点供过于求的迹象,最终会转向海上发电或是太阳能发电

网友J(2010-01-18):
美资风能公司招聘大客户经理职位(Base in Beijing),

要求:1,工控专业背景出身,本科以上学历

2,有handle单笔订单过亿客户的经历,维护客户能力强

3,流利的英文

网友J:
请和我联系:010-59003211

网友K(2010-05-04):
各位高手,我司有做一款风电变浆后备电源专用的智能充电管理模块,是按照德国要求设计开发的。本充电器的负载是18节(LC-P127R2P松下)电瓶串联,按浮充电方式对其充电电压进行温度补偿,每节电瓶补偿值为20mV/℃。最高充电电压为262V(-20℃时),最低为237V(+50℃时)。20℃时充电值为247.5V是基准值, 充电电流限定值为1.1A。 保护:由2只常闭继电器给出故障信号,电瓶电压过高(高于273VDC);电瓶电压过低(低于161VDC)故障报警。由1#常闭继电器给出信号。电瓶电压正常时继电器吸合,电压过高或者过低都经1秒后继电器释放。 电瓶受损或断线报警,由2#常闭继电器给出信号。充电器每5秒检测1次电瓶,检测方法是令其(电瓶和充电器)以3A电流放电10ms。如果电压降低到191V以下,连续出现2次确认为故障。2#继电器释放。连续2次检测到电压高于210V,确认为正常,2#继电器吸合。

阈值 ON OFF
电瓶连接正常 210V 191V
电瓶电压过低 161V 166V
电瓶电压过高 273V 267V

过热保护:以热敏电阻做传感器,温度高于90℃降低限流值为0.5A。
充电器过载及短路保护:本机采用电流型PWM集成控制器,自带过流保护功能。故障时能有效关闭脉冲,阻断开关电路工作。
电瓶充电电压温度补偿
采用LM335做传感器,监测电瓶温度。传感器若断线,按20℃充电电压247.5V运行。
恒压精度:≤0.5%;恒流精度:≤1%;电压纹波VPP≯±1V;
外型尺寸:250×100×112mm;
重量:2.5Kg。
效率:不低于 85%;
环境温度:-30℃~50℃;
自然冷却;
防护等级:IP20;

如有需要用到的话,可联系一下,可能送样机检测。谢谢!电话:13162306566 QQ:670718534 颜生

网友L:
我们公司做风电冷却系统   13332231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