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问题-马达不能旋转

楼主(2008-12-26):
大家好!

请教松下伺服问题(我刚接触伺服,在调试过程中):马达不能旋转.

1. PLC发脉冲有时马达能运转,有时马达振动和异常响声,几秒钟后就停止.

2. 有时PLC不发脉冲,只给伺服使能-SRV-ON.

以上2种都显示报警代码:16.(说明书上是过载,但根基上面说的我都检查过)

备注:其它PLC发脉冲使用继电器输出改的(直接用继电器电源输出脉冲)

请问有那些详细的原因.

网友A:
是不是脉冲频率太高!!!!

网友B:
动力线\编码器线是否连接可靠?

网友C:
首先要排除干扰、PIN接线等问题。伺服电机的参数都调整的那些?Pr02、41、42这些是基本要调整的参数。其余那些都是根据需要调的。

估计是你的伺服增益有没有调的太高了。有可能增益太高。

如果没有搞定可电话联系。

纪奎奎

Mobile①:13602645480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大家!

网友D:
16号报警?呵呵,是电机的UVW项序接错了吧。说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是的,电机UVW错误.哈...

网友E:
是的,电机UVW错误,我之前也遇到

网友F:
我刚开始接触伺服的时候,想着和异步电机不是一样嘛,接错了反转就是了,所以就没看相序,一上电运行就报警,我们同事问我电源线接对没有,我就说没问题,查了一天都没找到原因,把所有参数都试了个遍,最后他才说,电源线接反了就不行,我才又测了一下,果然反了,换过来之后就没事了,从那之后从来没出现过那种情况,呵呵,伺服的这个功能怪怪的。让刚开始接触的人印象都很深刻!

网友C:
这个有点误导人了,你不是根据说明书上的要求都检查过了吗?

还是检查不够仔细。呵呵

网友D:
在现场经常这样子的,一问就说检查很好,一定没问题。呵呵,

网友G:
电机UVW错误是什么?

网友C:
就是伺服驱动器输出的三相U、V、W相序接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