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针布包卷经验点滴

楼主(2008-12-26):
梳棉机金属针布的包卷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工作,包卷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梳棉机梳理作用的正常发挥。国内常用的针布包卷机有两种形式,即四柱式包卷机与两柱式包卷机。其工作原理基本上是相同的,如果操作比较熟练,两柱式包卷机使用起来更方便。
(1)布包卷中经常出现的问题
  ①包卷时倒条
  包卷倒条可分为向左侧倒与向右侧倒。针布包卷时出现倒条主要是针布包卷时针布张力过大或张力不足所造成的,即包卷过程中针布夹头与滚筒间的拉力太大或过小所致。夹头夹持过紧、包卷张力大,包在滚筒上的针布易向左侧倒伏;夹具上的弹簧压力不足,包卷拉力不足,包在滚筒上的针布易向右侧倒伏。所以,适当调整包卷张力是防止包卷中针布倒伏的主要措施。
  ②出现垒条
  金属针布在包卷中出现垒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项:一是侧压力过大,即所挂重锤的重量过大,造成包卷侧压力高而形成垒条;二是包卷时包卷张力不足形成垒条。所以,调整好重锤重量和包卷张力是防止垒条的重要措施。
  ③包卷针布高低不平
  在包卷中出现针布高低不平,是由于针布包卷张力不稳定所造成。包卷张力的大小是由张力器夹具夹板的夹持力决定的,夹持板开槽形状要与所包针布齿条的基部形状相同并略大于其基部尺寸,且上开口为斜角形最佳。此外,还要经常清理夹具内侧和夹板沟槽内积累的杂质。夹具中的油泥、铁屑、泥沙等杂质是导致夹具夹持不紧的主要原因。滚筒铁胎上的锈斑、凹凸不平也是包卷不平的主要原因。所以,包卷前务必清除滚筒上的锈斑、杂质,用砂布打磨光滑并涂上一层机油。
  ④包卷中发生脆断
  在包卷中发生脆断会造成已包在滚筒上的针布崩散。其主要原因:一是金属针布接头焊接不良;二是焊接接头打磨不光滑,在经过夹具时被拉伤。所以,针布接头的焊接一定要非常谨慎。一般焊接后回火一次,打磨光滑后再回火一次,并使接头打磨光滑部位退火时呈暗红色为好。这样,接头处比较柔韧,可以经受包卷的拉力。回火过度,接头处易发脆,包卷时接头处容易被拉断。此外,夹具沟槽的形状也很重要,包卷不同的针布、齿条,最好使用相应的沟槽的夹板,否则,有的针布基部难以通过夹板沟槽造成脆断。
(2)影响针布包卷质量的因素
  ①减速器及变速电机
  减速器及变速电机运转不灵,时快时慢,变速电机和滚筒皮带打滑,包卷机立杆、横杆安装调节不当,包卷机压轮或压刀安装不平,包卷中途停机等,都有会影响包卷质量。因此,一定要保证包卷机安装的质量,在包卷过程中要及时在夹具及压轮(压刀)处加润滑油,以使针布能顺利地通过。
  ②料盘的摆放
  针布料盘的摆放也很重要,料盘要面向滚筒,如果从左边开始包卷,料盘也要放在左边。料盘要摆放平稳,否则会出现跳动,并会引起包卷器的跳动。放料不可太快,放料太快会出现绞条。料盘与张力器之间的针布一定要顺直不能打扭,否则,也会影响包卷质量。
  针布和齿条的包卷原理基本相同,只是齿条包卷时需要的张力要大一些。不同针布齿条包卷张力的调整要根据型号而定。针布、齿条的硬度对齿条的包卷影响不大,有人认为硬度小一些好包卷,其实不然,只要适当调整好包卷张力,硬度大的针布一样好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