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控制伺服电机模块配置问题。高手帮助

楼主(2008-12-26):
现要用S7300控制四台伺服电机。每台伺服电机用一个ET200M分站,四个分站走光缆到总站CPU 315-2DP。请问每个ET200上的模块怎么配置。(每个分站控制一台伺服驱动器,除了I/O模块和AI/AO模块之外(实际输入输出点数量未定可不考虑),光纤通讯模块和伺服驱动器的控制模块,以及编码器信号反馈检测模块都用什么型号。包括分站和总站通讯模块。急需解答,谢谢)

网友A:
我觉得你的配置不是很理想,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配,如果我做配置的话我要选用Profibus-DP作为通讯方式,而不用光缆,而且伺服驱动器也不会和ET200M说话,应该是直接和CPU 315-2DP通讯才对,你再考虑一下再交流。需要电话交流的话:010-82257962-610 我姓李 北京华拓天威公司

楼主:
因为四台伺服距离很远(200-300米)。

网友A:
2,3百米不算太远,现场总线可以胜任的,需要减低通讯速率,而且你用ET200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B:
ET200M 系CPU315的DP从站,他们之间采用PROFIBUS 通讯协议,编程时直接写对应IO映射区即可,很方便,只是不知楼主对这4台受控机器是否有高精度的同步控制要求,否则是没多大问题的。

网友C:
位置环放在哪里?驱动上?PLC上?

网友D(2009-07-16):
每个分站的伺服模块和ET200M都配置成300的DP分站,然后用OLM光纤模块转接至光纤网络中。如果是电机的编码器就不需再外接编码器反馈模块,直接能走DP通讯。如果是外接的编码器,具体需要看使用的是那种类型的编码器,然后根据编码器选择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