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出现7#报警

楼主(2008-12-26):
我厂的均质机是160KW的,采用的丹福斯变频器,最近经常出现7#报警,是直流过电压,请教各位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A:
ALARM 7是过电压故障,如果中间电路电压高于逆变器的过电压极限值,则显示过电压故障。不知道楼主的机器是不是VLT5000的?如果有疑问欢迎拨打电话:13917389717,400-888-6560免费技术服务热线。

楼主:
对:刘海波 关于
ALARM 7是过电压故障,如果中间电路电压高于逆变器的过电压极限值,则显示过电压故障。不知道楼主的机器是不是VLT5000的?如果有疑问欢迎拨打电话:13917389717,400-888-6560免费技术服务热线。
内容的回复:
丹福在斯使用说明的比较笼统,现在都是这个报警,机器是VLT5000,不知有没有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