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故障

楼主(2008-12-26):
那维修过三菱A500上电报       散热片过热    E.F1N

这个现象三菱很少出这种故障

CPU   干温饱  都会换过故障依旧

大侠帮忙

网友A:
温控信号直接上主板了,主板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B:
我觉得你先仔细阅读一下说明书资料,然后,看看进行如下检查:

1、变频器的上下散热盖板是不是已拔下。

2、变频器的三根电位器接线接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