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传动时抖动非常大?

楼主(2008-12-26):
机械传动: 设备底部是凸轮随动器带动机械手上升和下降  旁边是复位弹簧,线性导轨控制机械手前后 ,我可以再设备底部再加一个复位弹簧吗?可以防止弹簧!

网友A:
机械手传到抖动大,主要是机构整体刚性不足,加弹簧不会有好的效果

网友B(2009-04-30):
加弹簧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这明显是质量问题。

网友C:
测量抖动的频率使用陷波滤波器或者反共震滤波器。

因为多种驱动器的说明有差异。以上两种的滤波器不是同一个对象,他们有本质的区别。具体要看具体的驱动器说明了。

一个是说明在传动链或者某明显部件上面震动频率。一个是电机的吱吱声。好象我都表达得不太明白。看说明书吧。

网友D(2009-07-19):
一般机械没有明显的问题的话  那绝对是由于电气方面引起的

网友E:
我司自行研发生产机械手.欢迎咨询..QQ:961239285

网友F(2011-05-01):
伺服机吗?       应该是驱动器刚性方面没调好

网友G(2012-06-09):
机械手的振动可能有哪些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