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怪:日立SJ30022KW交流电压低于410V不启动

楼主(2008-12-26):
真怪一台日立SJ300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低于540V不启动,变频器无报警,当电压高于540V时启动输出正常,不知何故?望日立高手解答。

网友A:
是一低于540就不启动吗?如果过低那肯定不启动。

楼主:
是的,不知哪里的问题。承蒙赐教。

楼主:
另外请问一下您的电话?

网友B:
看不懂你说的意思,变频器显示的母线电压是多少?

网友C:
kan shu ru dian ya shi bu shi she zai 410V,gai cheng 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