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问题

楼主(2008-12-26):
三相电(没有零线)能否从中抽出两相接变压器后转回220v?市场上有这种变压器吗?(约10kw).转换扣的交流电可以接220v冰箱吗?请各位高人赐教!

网友A:
能啊,有这种变压器,德力西牌

楼主:
请问这样的变压器太约需要多少钱,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B:
        三相电(没有零线)能否从中抽出两相接变压器后转回220v?——可以!市场上有这种变压器吗?(约10kw).——这种大功率单相变压器不常用,估计只有定做。转换扣的交流电可以接220v冰箱吗?——可以。

存在问题:

        1、你不觉得这样很累吗?

        2、10KW的功率去拖动冰箱,难道是给冰箱厂做检测线?如果是这样,应该用变频电源的,因为其他国家电源可能是60Hz。

        3、10KW只取两根相线,对电源有不平衡的影响,你得考虑一下。

楼主:
不,我打比方用冰箱这类电器会不会损坏的意思。我是想不接地的情况下经济的获得220v电源

网友C:
380V/220V  10KVA  变压器的价格约3000-4000元。

楼主:
这样获得电源造成电源不平衡会有什么扣果吗?

网友D:
可以用,但综合考虑应不提倡。

楼主:
请教楼上,能说得详细点吗?

网友E:
如果你需要连接的不是一台设备,恰好它们可以平均分开,而且基本上同时使用,可以直接接一根地线到地上当零线,不用变压器

楼主:
请教各位还有没有更专业的回答,谢谢!

网友F:
这就是悬浮的电压。经常在控制回路用来抗干扰也用380/220的变压器呵呵!

网友G:
普通的变压器好像也可以用,德力西的BK系列,200 ,300 ,400,有380和220两种输入电压。380输入,在220接负载,当自藕变压器使用。带一台冰箱没问题。

网友H:
呵呵   用380输入  220输出  功率能达到就可以用

网友H:
还有要看频率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