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吹风问题

楼主(2008-12-26):
我们公司使用的 德国BOSCH博世热风枪GHG630DCE 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发生不能到达设定温度的故障,加入设定温度为550度,可是升到200~300度时,就开始下降了,降到100度左右又开始升温了,还是到两三百度就下降了,如此往复。有时换个电源相序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公司的焊接设备比较多,焊接变压器也有几个,会不会是焊接时产生的谐波影响的啊,但我们加了个稳压电源还是出现此问题。郁闷了,不懂啊。那位高人指点一下啊。我的邮箱:liujianchun@ccdfj.com .不胜感激啊

网友A:
热停止(Thermostop) - 如果热风枪与工件距离太近,智能感应器就会自动切断热空气。但气流继续吹以便冷却工件。

楼主:
谢谢了,但好像不是这个原因啊。我曾经把电热风分别接到三相电源上,A相不升温,B相升温,C相也不升温。而且都没有对工件吹啊。

网友A:
那只能是你的电源有问题了

楼主:
但是电源的电压是在220~230V之间啊,而且我们还用隔离稳压电源啊,但此故障还是出现啊

网友B:
热风枪的功率是多大啊?可能是枪里面的加热电阻有问题?

网友C:
曾经拆解过一个热风枪,里面就是一个可控硅触发电路板构成的温度无极调节,还有过稳保护,1楼讲的就是过温保护,建议楼主认真观察下,逐步排查

网友D:
触发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