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有时"欠压报警"原因

楼主(2008-12-26):
我的佳灵变频器有时就出现"欠压报警",但我的电源质量也都很好的.是什么原因呢?谢谢!!!(无人为的接线故障,请从变频器的本身出发)

网友A:
欠压故障:

1、输入电源不稳,波动很大。

2、变频器稳冲电路故障,可能是接触器不良引起;

3、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有故障。

网友B:
有可能是三相整流桥坏了或者电压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C:
“佳灵变频器有时就出现”里的“有时”是什么情况下,有无一点规律?

网友D:
1、整流桥

2、电容容量

3、电压检测问题

网友E: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高低电压选择的参数。一般380V变频器都可以宽电压到480V,如果此参数错误会误报警。

网友F:
同进线有大功率设备启动也可能会出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关于同进线有大功率设备启动也可能会出现。

你说的情况 能不能给说的详细一点  请指教

网友F:
大功率设备同一进线,在启动时启动电流很大。会造成在线电压下降。如果单台设备超过变压器容量1/3,尤其严重

网友H:
需要好好检查检查,可以按上面他们说得自己检查检查

网友I:
变频器维修群:33425865

网友G:
对:以节能为已任 关于

大功率设备同一进线,在启动时启动电流很大。会造成在线电压下降。如果单台设备超过变压器容量1/3,尤其严重

内容的回复: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说的这种故障没有规律,有时间隔时间长,有时短。我也觉得可能是电容有些老化吧,造成电压过低。整流桥有问题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我还有一台同型号的机器,运行时频率以2Hz/I小时向上飘移,是控制板的原因吗?

网友J:
你的频率给定方式是什么呀

网友K:
1、整流桥

2、电容容量 (主要还是检测电容的容量是否下降,所导致的问题)

3、电压检测问题

网友L(2009-02-22):
可能是可控硅作怪或可控硅触发端到主板插脚接触不良.

网友M: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