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真空断路器中防跳功能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12-26):
高压真空断路器中防跳功能起什么作用?比如在什么状态下去怎样保护?谢谢!

网友A:
一般在断路器中的防跳分过流防跳和过压防跳~电流大了过流脱扣器就分。电压大了就分。

话糙理不糙!~

网友B:
一个是电压线圈。一个是电流线圈。

网友C(2011-07-22):
 工作原理:当油开关断路器操作时,在拧动万能转换开关至合闸位置后,油开关合闸,串联在控制回路中跳闸回路的油开关常开辅助触头闭合,经过油开关的跳闸线圈防跳继电器的电流线圈有电流流过,其串联在电压线圈回路中的常开接点闭合(此接点是断电延时断开的);油开关在某种原因下合闸后立即自动跳闸,油开关串联在控制回路中合闸回路点的常闭辅助触头闭合,此时防跳继电器的电压线圈有电压通过,串联在合闸回路中的防跳继电器常闭接点断开,切断了合闸回路,防止油开关再次合闸,有效地保护了油开关,避免了事故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