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控制的电机电路中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根据电机额定电流怎样选?

楼主(2008-12-26):
简单控制的电机电路中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根据电机额定电流怎样选?

网友A:
你先接个点动,然后在加热继电器看看就会好的,当然按钮也不能少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比如2KW的电机,微断、接触器、热继电器怎么选?选多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