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PID调节问题(急)

楼主(2008-12-26):
我做的PID调节,为什么阀门只动作一个方向?比如PV为100时,SP为120,此时阀门自动往大开,当PV大于120时,应该关阀,但还是一直开阀,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参数都对吗

网友B:
是不是要用到pid的反作用啊?

网友C:
呵呵,同意楼上啊,你把SP和PV调换一下看看啊

网友D:
不是,我觉得是参数设置的有问题

你把积分参数设置小一点,比例环节设置大一些,看看

网友E:
我也想知道啊?从新设置一下

网友A:
监控一下各变量吧,如积分;PV,SP的量值与程序的对应关系对否

网友F:
参数设置问题,你可以把i d 都设成0,然后看书出怎么变化。方向正确后再加上i d。

网友G:
同意七楼观点...............

网友H:
楼主你本身就没说明白,(当SP>PV时,阀还在往大里走,而SP<PV时,阀还在开),什么叫还在开,是没变化,还是开度小了些,还是还是在往大里开,你问问题要说清楚,如果你什么都不懂那就不要提问,浪费大家的时间。我都怀疑你PID模块用的手动输出(man_ON=1)

网友H:
不要让热心肠的人们提你还着急

网友B:
9楼的说的不对呀?什么都懂还至于在这请教大家了?没谁一开始就什么都会的,不知道哪天你请教问题的时候别人这样说你,你是啥感受!!!!

网友I:
我看你还是看下帮助吧,把每个芯片的脚都设对。

网友J:
如果 PID 调节程序是你自己编的,很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如果是经过验证了的,那就是你参数设定的有问题

网友H:
11楼,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说说情况时要语言准确,这和懂不懂没关系的。

网友K:
参数设置的问题,好好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