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CPU341突然停止?

楼主(2008-12-26):
我这有一台意大利的磨毛机用的是GE CPU341的PLC,突然出现气压报警停止,实际上气压是正常的。只要换了CPU341就好了。我没接触过GE的PLC,请问高手这个是CPU坏了还是程序被鬼佬做了什么手脚,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A: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查看一下故障表。

网友B:
有一种可能性是I/O的问题。

当传感/变送发生故障时,有时会发送一个脉冲信号,发送完之后马上又恢复正常。当PLC收到这种脉冲信号时,往往会产生报警事件。

西弧工控技术工作室

http://hi.baidu.com/westhoo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可能性是I/O的问题。

当传感/变送发生故障时,有时会发送一个脉冲信号,发送完之后马上又恢复正常。当PLC收到这种脉冲信号时,往往会产生报警事件。

 这种可能性较大.

西弧工控技术工作室

http://hi.baidu.com/westhoop

网友D(2009-02-01):
就是阿,为什么9030的故障列表要清除呢?好像会造成CPU  STOP的,这个应该是个很大的BUG! 又补丁吗?

网友E:
应该是一个故障冲突,你可以考虑把原来备份的程序再重新下载到PLC中

网友F:
你所反映的情况比较笼统,应该看一下电源模块上的指示灯,看是否CPU停止,如果CPU停止运行,应该检查一下故障表,是否有导致CPU停止的致命故障,如果有致命故障,会导致CPU停止运行.

网友G:
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而且故障表里没有任何故障。到目前我也没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H:
这种东西到一段时间就要清一下I/O ,是在不行就在下载一哈程序 ,没又别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