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7-300中上升沿怎么用不了

楼主(2008-12-26):
我在300 中做的上升沿,用db块它不没脉冲输出,用M点它到成直通了   。我都知道该怎么用了  。请各位高手帮帮我 ,谢谢啦

网友A:
你用上升延做什么用,是判断还是计数

楼主:
是做置位输出和计数用 。我用DB5.DBX2.7  做上升沿触点,他怎么就没脉冲输出,DB5.DBX2.7我定意为 bool类型。 我用M10.0做上升沿它就直通不是脉冲。

网友B:
看看你的程序语句吧

网友C:
把你的程序发到上面来,我们看看

网友D:
 你说的什么呀.把你的程序发上来吧.让大家看一看.

网友E:
程序发过来 hi139@126.com 看看 有没有交叉的干涉

网友F:
是不是重复了

网友G:
程序发过来看看  上升沿不是用P吗

网友H:
感觉三菱使用简单,西门子用起来别扭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感觉三菱使用简单,西门子用起来别扭

那是你没用习惯罢了

网友H:
楼上说的是,没用习惯罢了

网友J:
编程语法错误,不是西门子的错误!你不按规矩办事,当然是不行的了!

A  DB5.DBX2.7

FP M10.0

=M10.1

A M10.1

JCN M1

计数工作

M1:NOP 0

网友K:
你是不用的重复了,你换下别的M地址试下。应该plc软件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L:
你是想要 当DB5.DBX2.7 点动时  M10.1接通吗?

这个状态是不能保持的啊!

网友M:
最好用妨真软件去监控下

网友N:
具体的我不太懂,但是你再做一个下降沿试试,可能就找到错误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程序语句吧

网友P(2009-04-25):
m10.0在别的地方用了

网友Q:
把你的语句表或者程序贴出来让大家来帮你解决一下,大家不知道程序没有办法解决呀

网友R:
用M触发直通,是因为你的M地址字节数有重复;用DB地址你换一个新的字节通道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S(2011-08-16):
用IXX.X的好象也不行吧

网友T:
脉冲是监控不到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T:
脉冲是监控不到的..............................

网友V(2015-05-27):
我也想看编程语句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程序语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