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缺相时变频器不会报警吗?

楼主(2008-12-26):
最近我公司出现了一台变频电机(2。2KW,运行在35赫兹)烧坏风扇电机的故障,是由于低压柜缺相造成的,请问各位大侠,变频器输入电源缺相时是否还会运行,输入电源缺相时变频器不会报警吗?

网友A:
有的公司的变频器保护功能不多,如果没有这种保护功能就不会报警啊,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B:
要看生产厂家是否有此功能

网友C:
看看变频器的功能说明啊,有这项保护功能的话,报警故障代码里就会有这个报警信息的

网友D:
上面几位说德对,所以买之前一定先了解其功能

网友E:
建议楼主用带缺相保护功能的富士变频器。

网友F:
应该都会有报警,这是最基本的保护

网友G:
可能是变频器本身功能问题....

网友H:
可能有相关参数设定,保护功能未开启。

网友I:
兄弟,只缺相不会烧坏电机的。因为一般交直交变频器入出是隔开的,缺相只能造成全波整流变半波。

你的电机烧掉有可能不是因为这个,或输出串进了地线、或绝缘破坏、短路等情况引起的。

楼主:
谢各位,是变频电机的风扇电机缺相烧坏。

网友J:
我就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许多厂家的变频器包括施耐得的变频器,缺相保护这一项为什么默认的都是关闭呢,打开的话还要自己设置,难道这一功能不重要吗?重要的话的话出厂就应该设置为开启才对。

网友K:
有些厂家这项功能好像没有,最好在输入端加相序保护继电器

网友L:
缺相应该能运行,只要负载不大,因为变频器是先变为直流电,再逆变。大家考虑一下

网友I:
留恋08,祝福09,想过去看明天,让我们此起彼伏,前赴后继.

网友M:
品牌不同,对输入电源缺相是否报警的设置也不同!祝福所有的工控人新年如意吉祥!新年有新收获!

网友N: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缺相报警,除非山寨变频器

网友O:
因生产厂家不同而不同,我单位四台配料变频器,电缆缺一相,照样用了四年多没事,关键是不要缺散热风扇那两相,因为有的散热风扇用380转220供电,其次是变频器容量比电机高1~2个等级,如3KW电机用5。5KW变频器,有条件最好不要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P:
引用 网友N: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缺相报警,除非山寨变频器

支持!

网友Q:
其实每个厂商的都不一样,有的整流电压只要不底于410VDC,就不会报警,但他的带负载能力底了,比如台达的VFB-M2。2KW就是这样的 。

网友R:
变频器一般都有缺相保护功能,关键是有的缺省设置处于关闭,根据用户需要重新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