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源缺相时变频器不会报警吗?

楼主(2008-12-26):
最近我公司出现了一台变频电机(2。2KW,运行在35赫兹)烧坏风扇电机的故障,是由于低压柜缺相造成的,请问各位大侠,变频器输入电源缺相时是否还会运行,输入电源缺相时变频器不会报警吗?

网友A:
故障指示灯会亮啊      热保护元件会动作的

笨`D?珂嗳

网友B:
变频器本身是有这种功能的,

网友C:
变频是控制风扇的吗?如果输入缺相,变频输出也是正常的,应该不会引起风扇烧坏的。

我一般在检修变频器时都是用220V变380V的单相隔离变压器供电的。也就是缺相的,变频器都没有报警的,输出也正常的。

网友D:
我用过好几种缺相不报警,如三肯,普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本身是有这种功能的,

网友F:
        变频器的缺相保护功能是不尽相同的。有的变频器无须设置就具有输入电源缺相保护,如丹佛斯VLT2800、2900、5000系列;而有的变频器比须进行必要的参数设置才具有输入电源缺相保护,如富士G11需要把U48设为0或1时电源缺相保护有效,U48设为2则无效;日立SJ300需要把b006设为01时电源缺相保护有效,b006设为00则无效。

楼主:
谢谢各位,那位再给讲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的缺相保护功能是不尽相同的。有的变频器无须设置就具有输入电源缺相保护,如丹佛斯VLT2800、2900、5000系列;而有的变频器比须进行必要的参数设置才具有输入电源缺相保护,如富士G11需要把U48设为0或1时电源缺相保护有效,U48设为2则无效;日立SJ300需要把b006设为01时电源缺相保护有效,b006设为00则无效。

网友H:
功能比较全的都应该有该功能,我还遇到过一次不接电机报缺相的变频器,害的我找了很长时间,也不知道什麽原因

网友I:
变频器的保护是很全面的   只要把各个参数调整好就不会有问题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

楼主:
我用的变频器牌子是康沃。

网友J:
我和变频器的开发人员交流过,对于小容量的变频器,输入电源一般没有缺相保护,里面很多电量的测量也不隔离,主要是从成本的角度考虑的

网友K:
对于小容量的变频器,输入电源一般没有缺相保护.

网友L:
小容量变频器进线电压一般有只有一个单相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