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在线模拟

楼主(2008-12-26):
有谁知道在线模拟(EV同台达PLC)是如何设置,如何连线,谢谢

网友A:
用PLC编程电缆就可以了 比较简单

楼主:
我试过都不可以是不是要设定什么参数还是连接电缆不对

网友A:
一般不需要特殊设定。

网友B(2009-02-09):
硬件:电脑,PLC下载线(串口),PLC

组态软件中需要设置的是通讯参数,PLC站号等,然后选择合适的电脑串口就可以了。

如果直接在线仿真还是显示PLC无响应的话,那么就是参数设置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