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系列PLC外部需入问题

楼主(2008-12-26):
我想通过外部来改变PLC内部数值,但台达ES系列PLC又不支持十键键盘键入,数字开关等.用人机又不想增加成本,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A:
拨码开关阿  很方便的

网友B:
台达有的机型是支持十键盘输入的,不管是十键盘输入还是拨码开关都要占用外部输入输出点,不想增加太多成本可以加一个外部数字设定显示器DVPDU01.两三百块钱。

网友C:
呵呵;

加个国产的文本就可以了,使用方法,价格也不高;

楼主:
任超 X任超  1楼 回复时间:2008-12-26 22:17:27

                                    拨码开关阿 很方便的

           台达ES系列不支持拔码开关的

网友D:
加个几百元的文本 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任超 X任超  1楼 回复时间:2008-12-26 22:17:27

                                    拨码开关阿 很方便的

           台达ES系列不支持拔码开关的

自己写拨码开关的扫描程序

例如x0-4为拨码开关的输入,y0,y1输出,y0,1=0,0,输入的x0-4为第0位,y0,1=0,1时输入的x0-4为第1位。。。。。(即得要延时1个扫描周期)

如果扫描限扫描的慢的话,可以用ref强制刷新i/o,这样可以在1个扫描周期就能得到拨码开关的状态,

就是用拨码开关有点浪费plc的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任超 X任超  1楼 回复时间:2008-12-26 22:17:27

                                    拨码开关阿 很方便的

           台达ES系列不支持拔码开关的

自己写拨码开关的扫描程序

例如x0-4为拨码开关的输入,y0,y1输出,y0,1=0,0,输入的x0-4为第0位,y0,1=0,1时输入的x0-4为第1位。。。。。(即得要延时1个扫描周期)

如果扫描限扫描的慢的话,可以用ref强制刷新i/o,这样可以在1个扫描周期就能得到拨码开关的状态,

就是用拨码开关有点浪费plc的点

个位
1-x0

2-x1

4-x2

8-x3

十位
1-x4

2-x5

4-x6

8-x7
用指令 bin k2x0 d0

就把拨码开关状态读到plc里d0了  最大99

网友E:
这样子明白咋搞了吧,程序自己写,不明白8421的编码原理就百度一下,只要不怕浪费点,可以扩展n片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任超 X任超 1楼 回复时间:2008-12-26 22:17:27

拨码开关阿 很方便的

台达ES系列不支持拔码开关的

--------------------------------------------------------------------------------

自己写拨码开关的扫描程序

例如x0-4为拨码开关的输入,y0,y1输出,y0,1=0,0,输入的x0-4为第0位,y0,1=0,1时输入的x0-4为第1位。。。。。(即得要延时1个扫描周期)

如果扫描限扫描的慢的话,可以用ref强制刷新i/o,这样可以在1个扫描周期就能得到拨码开关的状态,

就是用拨码开关有点浪费plc的点

个位
1-x0

2-x1

4-x2

8-x3

十位
1-x4

2-x5

4-x6

8-x7
用指令 bin k2x0 d0

就把拨码开关状态读到plc里d0了 最大99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