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261型精梳机锡林嵌花原因及清除措施

楼主(2008-12-26):
        在实际生产中,FA261型精梳机在运转一段时间后,不同程度地会发生锡林嵌花、针面不洁的现象。而锡林的针面状态与梳理质量关系很大,当锡林嵌花、针布纤维纠缠时,不但不能对棉纤维进行充分梳理,而且会引起纤维的损伤和梳针的损坏,严重地影响了梳理效果,致使棉网清晰度差,棉结杂质增加,排除短绒能力降低,成纱质量与外观下降,所以,对锡林嵌花、针面不洁的现象应引起重视。现将我公司总结的锡林嵌花的原因及清除措施介绍如下。
1 锡林嵌花的原因分析
  (1)FA261型精梳机配套的是日本Nitto-uni-comb公司生产的1449型粘结式整体锯齿锡林,采用前稀后密的锡林结构,纵向横向锡林针齿密度均较大,因此,正确合理地掌握好毛刷插入锡林深度,对增强毛刷清洁能力的要求更为突出。由于FA261型精梳机没有配备毛刷插入锡林深度的调节专用工具,调节毛刷插入锡林梳针深度时,全凭目测和感觉来掌握,调节后,棕毛插入梳针为多少并不确定。若毛刷与梳针接触过浅,就不能对梳针根部嵌塞纤维进行有效清洁;过深时,毛刷作高速回转时毛刷棕毛呈现倾倒状态,使棕毛尖端的弹性不足,反而降低了毛刷的工作效能。过深的毛刷插入深度,毛刷对锡林齿面的作用力大,也加剧了毛刷的损伤,使棕毛脱落,棕毛尖端稀疏,参差不齐,缩短了毛刷的使用寿命。
  (2)毛刷的状态不良,就不能有效地清洁锡林,致使锡林嵌花、充塞,影响了分梳效果和导致锡林梳针的损伤。毛刷在运转一段时间后,尤其是毛刷在运转18000h后,毛刷棕毛开始脱落,棕毛尖端稀疏、参差不齐,脏棉杂质结成硬块状沉积在毛刷内,毛刷直径逐渐减小,其表面线速度降低,上述因素均大大降低了毛刷的工作效能。
  (3)锡林的意外损伤,严重地破坏了锡林齿尖的锋利度,毛刷很难清除由此而引起的锡林嵌花、充塞。损伤原因:①三角气流板与毛刷间隔距变动,气流板与锡林接触;②分离距离变更时,顶梳深度调节不当,或进出隔距变动而造成锡林针尖与顶梳针接针,不但损伤了锡林梳针,同时顶梳梳针也受到了损伤;③因缺油前摆臂滚针轴承磨损,锡林轴磨灭而引起钳板下沉,导致钳板上钳唇与锡林梳针相碰;④梳理部件关键部位螺纹紧固件松动。
2消除措施
  ⑴根据毛刷、锡林、弓形板的相应关系和几何尺寸(锡林直径125.4㎜,弓形板直径85㎜),经过计算可知,无论毛刷直径如何变化,只要测出弓形板与毛刷的表面距离,即可得出毛刷插入锡林的深度。弓形板与毛刷表面间的距离L(㎜)可以由下式确定:
L=(d1 - d2)/2 - t
式中:
d1--锡林直径(㎜);
d2--弓形板直径(㎜);
t--毛刷插入深度(㎜)。
FA261系列精梳机L与t的关系见表1。
        表1 FA261系列精梳机L与t的关系  单位:㎜
    弓形板与毛刷的表面距离L    毛刷棕毛插人锡林梳针深度t
        18.7              1.5
        18.2              2.0
        17.7              2.5
        17.2              3.0
        16.7              3.5
  由此,我们加工了三档确定弓形板与毛刷表面间距离分别为18.2㎜,17.7㎜,17.2㎜的隔距块。以此隔距块作为定规,整机调节毛刷插入锡林深度十分方便、快捷、准确。生产实践表明,插入深度一般选用2.5㎜~3㎜为宜。新毛刷一般使用2.5mm,若效果不理想可用3mm档。
  (2)毛刷运转1500h(2个月左右)后,应用隔距块定规检查调节毛刷轴的位置,同时松开拧在毛刷套筒上的两个M42螺母,将毛刷拆下调头换向。换向后用扳手紧固毛刷套筒上的螺母,试车后还要再紧1次~2次,对嵌塞在毛刷内结成硬块状的脏棉可用弹性针布制做的平板刷进行清除。毛刷直径使用到95mm时,应适当提高毛刷的速度,对棕毛稀疏、掉毛严重的毛刷和直径小于85mm的毛刷必须作报废处理。
  (3)定期验校钳板最前位置,结合揩车检查锡林梳针状态,验校锡林梳理隔距以及顶梳与锡林的表面隔距。当梳理隔距小于0.2mm时,就应仔细地查明钳板下落的原因,如前摆臂滚针轴承磨损、锡林轴磨灭。调整落棉隔距时,当分离距离大于10mm时,顶梳深度的调节不能采用-1,慎重采用-0.5这一档,调整后要检查锡林梳针和顶梳梳针间的隔距,最小要有0.5mm的间隙量(一般控制在0.5mm~0.7mm范围内),低于0.5mm就要重新调节,以避免顶梳与锡林接针。验校三角气流板与毛刷表面和三角气流板与锡林梳针间的间隙量,以避免三角气流板歪斜与锡林梳针相撞。对损伤较轻的锡林,可用手工钢锯条磨成0.08mm厚的刀片,不定期地剔除损伤锡林梳针根部的嵌花、充塞物,检查与梳理部位相关的关键螺纹紧固件。
  (4)必要时根据需要通过PLC程控器,可进行定时刷锡林工艺参数的修改设定。由PLC程序控制系统可控制主电机的速度切换,使锡林嵌花得到彻底的清刷,即由现在的30min/10s,可修改设定为20min/10s或30min/15s。
3 结束语
  (1)正确合理地掌握好毛刷插入锡林深度,对增强毛刷清洁能力尤为重要,而过深、过浅的毛刷插人锡林深度均不能有效地清洁锡林嵌花。采用三档隔距作为定规,整机调节毛刷插入锡林深度,快捷、准确、方便,毛刷清洁效果好。
  (2)毛刷的表面状态,对清洁剔除锡林的嵌花、充塞物影响极大,当毛刷直径逐渐减小时,增加毛刷调头换向的次数,保持棕毛尖端弹性,适当提高毛刷的速度,是提高锡林表面清晰度,改善分梳效果的有效措施。
  (3)毛刷很难清除因锡林的意外损伤而引起的锡林嵌花,当梳理隔距小于0.2mm时,就应仔细地查明钳板下沉的原因。调整落棉隔距时,当分离距离大于10mm时要复查锡林梳针和顶梳梳针间的隔距,检查各梳理部件和相关的关键螺纹紧固件,将挤伤锡林的事故消灭在萌芽中。